发帖求65CM O艇 配置,先行谢过!

楼主(2009-10-14):
各位魔友,请教电机、电调、桨、电池的配置,用硬轴,要求速度50+,谢谢!

网友:
我有电机和电调

我有一个全新540无刷电机3300KV。还有一个125A的星星水冷电调转让。用3S锂聚配432浆应该有50

网友:
3665/125A/6SA123

楼主:
谢谢楼上2位,540级的无刷用在这种小艇上会不会扭矩太大翻掉?

网友:
65CM不小了~~~~~

楼主:
顶出来,继续求,请各位模友给多点参考。

网友:
65长的o还是540爽点~~~36系列的还行,28系列的就慢多了~~~O艇效率不高的,不过跑起来好看~

楼主:
再顶一下,让DX和XX们都看见。

网友:
不要没玩过就说B28速度快不起来哦
船以前是我的还是我来说吧,B2858,KV3600,里聚合3S2P,432-34桨,对电池要求有点高,我用花牌动力强大,有过后空翻,但朋友另一条用了不知名的里聚合,同样3S2P,却跑不出速度
另外,B2858,KV2880,6S锂铁,435桨,经过众人实验,这个也很快

网友:
我没说快不起来~~~我是说比36慢而已~!~!

楼主:
已订下列货:FSD3660水冷电机加水冷座,KV2726,435铜桨,125A电调XXD的加TFL的水冷片,4MM的直硬轴,75MM的吸水舵,55MM的水刀,还有压水版,B6充电器(用于A123),这些均已付款。另外定了4S1P的A123电池,但还没付款,不知电池能否搭配好前面的,再次请教,速度应该能到50+了吧?谢谢!

网友:
LZ啊!我的O艇原来就是配的2726KV的电机,125A的电调,不过船比你的大了100mm,这O艇确实不太好搞,据说上到85公里时速到顶了,很少有上90公里的。
我的那条,感觉用上述配置不太合适,可能你的船小没问题,我船不算电池2030克(剧重),用14.8V/25 C/2200锂电,不是烧线头,就是坏电池。(电流太大)
自将电机的KV降低后,情况明显好转,速度可以提高至70以上,现在的问题是,高速有点左右晃动,很怕它翻。
所以还是建议你,高电压,低KV,小电流。这样既保险,又有效。
如果用123电池,可用到8S/2000的。
上述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KV值,电池要6-7S锂铁才够,另外我给你的碳素桨可能受不了这么高速,换个TFL435铜桨吧,50块钱的那种

网友A:
锂聚放电有限啊,电流一大肯定会鼓的,还是锂铁好,接头改6MM香蕉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聚放电有限啊,电流一大肯定会鼓的,还是锂铁好,接头改6MM香蕉插头

请教一下:锂铁的为什么放电不持久,而且,一旦电压下降船就会停在湖中,电机也不转。

网友:
lz买A123时候没看吗?卖家都说不要用B6了~~伤电池~~~~

网友:
由于A123一般用于大电流多串联环境,每次每充电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因为一般常用的B6、M6、B8等系列充电器是串充加平衡,并非全独立充电器,设计时以充聚锂为主,平衡能力有限,而对于A123可以大电流充电的特性来说平衡能力远远不够。B6把最高的一节电池充满后就无法再充电了,如果这样在多串联环境中很可能把一个电池放到0V后继续大电流放电,电池一次就会报废。而如果在小电池组中,单节电压的变化会引起电调保护一般倒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使用串充加平衡的充电器必须在每次充完以后检查每一颗电芯的电压是不是都到了3.6V。
算了~~我发给你看好了

网友B:
电机换成KV1620的,A123用6S1P的。如何?

网友C:
56.5KM/H
KV2881的电机,125A电调,432的浆,11.1V 2200MS 25C的电池,我的65CMO艇 目前速度为56.5KM/H

网友D:
3S1P锂聚能跑56~~~太强大了~~~~

网友B:
感谢各位模友的回复,少走了不少弯路,鞠躬,敬礼!下下周估计会有时间进行组装,调试完毕后一定发贴向各位模友汇报,一起分享快乐。: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