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的安全电流是多少?不是问电压

楼主(2009-10-14):
比如一个8W的功率电源,电压为2V,电流4A,当短路时,产生4A以上的电流,冲击到人体上,人会被电吗

网友:
沙发先,没怎么看懂LZ要描述什么

楼主:
列子举大点

比如某电路电压为2V,电流是5000A,人摸到这个电路,人会被电吗?

网友:
电流 在电路中 是和电阻成反比的

电阻越大 电流越小

当你把 2V 的电压 加到 人体时 人体的电阻超过 1000  那么电流 I=U/R  =0.002A

如果 想让人体 有4A 的电流 那么在人体两端的 电压 需要 U=IR =4*1000=4000V

网友A:
你的电源 是在电阻如果够低的 情况下能提供那么大的 功率 如果当你电阻增大的时候 你的电源 的功率输出 并不是 他的额定功率

网友B:
人体安全电压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以得知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电阻除人的自身电阻外,还应附加上人体以外的衣服、鞋、裤等电阻,虽然人体电阻一般可达5000Ω,但是,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如皮肤潮湿出汗、带有导电性粉尘、加大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和压力以及衣服、鞋、袜的潮湿油污等情况,均能使人体电阻降低,所以通常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因此,为确定安全条件,往往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采用安全电压来进行估算: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干燥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下,安全电压规定为36V,对于潮湿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如金属容器、管道内施焊检修),安全电压规定为12V,这样,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可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人身安全。
  当人体电阻一定时,人体接触的电压越高,通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大,对人体的损害也就越严重。但并不是人一接触电源就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手触摸普通干电池的两极,人体并没有任何感觉,这是因为普通干电池的电压较低(直流15伏)。作用于人体的电压低于一定数值时,在短时间内,电压对人体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事故,我们称这种电压为安全电压。
  1983年7月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对安全电压的定义、等级作了明确的规定。
  (1)为防止触电事故,规定了特定的供电电源电压系列,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任何两个导体间或导体与地之间的电压上限,不得超过交流电压50伏。
  (2)安全电压的等级分为42, 36, 24, 12, 6伏。当电源设备采用24伏以上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可能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因为尽管是在安全电压下工作,一旦触电虽然不会导致死亡,但是如果不及时摆脱,时间长了也会产生严重后果。另外,由于触电的刺激可能引起人员坠落、摔伤等二次性伤亡事故。

网友C:
电焊机电流更大,怎么没电人?应该说电压多高才电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焊机电流更大,怎么没电人?应该说电压多高才电人吧?

能通过你身上的电流取决于你身体的电阻,而不是设备的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 是在电阻如果够低的 情况下能提供那么大的 功率 如果当你电阻增大的时候 你的电源 的功率输出 并不是 他的额定功率

说到点子上了,然后呢?

比如额定功率为8W,当碰到人体,电阻是1000欧姆,

接着我就不知道了,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一个8W的功率电源,电压为2V,电流4A,当短路时,产生4A以上的电流,冲击到人体上,人会被电吗
没有必要回答,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回答,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

比如某电路电压为2V,电流是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人摸到这个电路,人会被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某电路电压为2V,电流是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人摸到这个电路,人会被电吗?

会被电 这种情况 是两个电极非常近  近到了电阻非常小 因此这个时候 在这两个电极之间的 功率可以达到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W 在这么大的功率下 发出的热量 会瞬间 事整个接触的点烧毁 也就是说 这个更接近与烧烫伤 如果这两个点直接插到大脑里 那么大脑会瞬间因高温而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点子上了,然后呢?

比如额定功率为8W,当碰到人体,电阻是1000欧姆,

接着我就不知道了,请教

在你的 电源额定为8W 而电阻为1000欧姆 输出电压为2V 的情况下 你的电源实际输出的功率只有 UU/R =0.004W  所以说你的电源没有达到他的额定功率

网友:
无聊。。。混分。。。走人

网友:
LS的电工知识够深的,我的都忘得七七八八了

网友:
会打字这个都不会?还是叫别人帮打字问的?

人体安全电流是 10mA 左右,看题 目还是以有点懂的人问的呢。

网友:
这个楼主没读过小学。。。。

网友:
LS比较中肯。略修改下,小学改为初中吧。

楼主:
36V以下是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吗?
1。有个线路板是2V电压  电流是5000A  即功率=电压*电流=10000W

2。当我碰到这个线路板的时候,我会不会被电到?

如果会被电到,或者烫到,由此是否可就反驳,36V以下 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V以下是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吗?
1。有个线路板是2V电压  电流是5000A  即功率=电压*电流=10000W

2。当我碰到这个线路板的时候,我会不会被电到?

如果会被电到,或者烫到,由此是否可就 ...

应该说你这个举例太极端了,你这个电路很难在正常环境中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你这个举例太极端了,你这个电路很难在正常环境中产生

那我改一下。比方说:有个线路板是35V电压  电流是5000A  人摸到线路板,会不会被烫伤?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上一次中学吧!~~

网友:
人家都解释的这么清楚了,你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无敌了!~~

网友E:
LZ犯了一个常识错误,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一个电源能提供50000A电流,就任何时候都输出50000A电流。如LZ说的2V电压,假设人体电阻5000Ω,实际流过人体的电流是2V/50000Ω=0.4mA,你说能被电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犯了一个常识错误,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一个电源能提供50000A电流,就任何时候都输出50000A电流。如LZ说的2V电压,假设人体电阻5000Ω,实际流过人体的电流是2V/50000Ω=0.4mA,你说能被电到吗?

我现在就是在假设:一个电源任何时候都能提供2V  50000A的电流。

网友:
电源 只能确保电压和电流二者之一,不能同时

网友:
谁说的对啊?我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假设:一个电源任何时候都能提供2V  50000A的电流。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源负载任何(电阻大或小)导体的时候都50000A电流那一定是可以调压的,那你想要加在你身上的电流达到50000A  要调到25000000V电压  否则体内电流是不可能达到50000A的(假设你身体电阻5000欧)
你的意思是质疑欧姆定律,你的意思是电源能提供50000A电流就接多大电阻的负载都50000A    楼主自己发明个定律吧
跟你讲这个简直就像.............

网友:
我是卖电池的

有时候要自己焊电池

有一次焊,6S 10000   20C电池时

不小心碰了一下级片,

手的皮肤被烧焦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源负载任何(电阻大或小)导体的时候都50000A电流那一定是可以调压的,那你想要加在你身上的电流达到50000A  要调到25000000V电压  否则体内电流是不可能达到50000A的(假设你身体电阻5000欧)
你 ...

这样的电源在理论是可以存在的,就是恒流源啊,只是有点巨大而已

网友:
建议LZ以身试电,就能得出准确的数据了

网友:
估计会被烫~~~另外一个闭合的电路,即使跟人体接触了,也没形成环路,不会电。

网友:
电流20MA

。。。。。。。。。。
人体电阻基本都在200K以上,好像

网友:
想法很高端

网友:
lz是因为短路烫伤的吧,lz试下16v10000uf,储能12.8j,400v1uf,储能0.08,你摸下哪个有感觉

网友:
初中没有分文理科吧?
补习下初中物理吧(不会是没读过初中吧)。

网友:
2V 5000A,什么电源这么牛B,内部是超导体做的吧

网友:
玩模型的竟然还有人搞不懂这个?真丢脸

网友:
看看我自己都为楼主脸红啦!!!楼主还在一个怪圈里转。他还不理解工作是电流产生的。电流是由电压加载在负荷的比例产生电流!

安全电流国家是有规定50V以下,但是我一般超过24V我都比较注意啦,双脚穿鞋,不在潮湿的地方工作,双手不要湿的时候同时抓住两端。人体的导电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运气不好,24V都可以搞掂你。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是。。。,楼主初中物理肯定没及格过,要么就没上过初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假设:一个电源任何时候都能提供2V  50000A的电流。

哎,进来一看发现一个十分幼稚的帖,还有那么多幼稚的回复,如果照你这么说,买电池何必买高C数的,那么还何必担心电池放电电流大了会大肚子,I=U/R,万用表大家都有,量量自己身体的电阻,就知道接上2V电压会在体内产生多少电流了。一个电源任何时候都能提供2V  50000A的电流,那是不是找个电池让你捏一下正负级你就死翘翘了,那国庆阅兵白搞了,那些武器统统换成电池,杀伤力大多了,操作简单还环保,没噪音

网友:
呵呵 大家都快被楼主搞糊涂了 简单说 人被电击还是取决于电压 电流只是一个功 电流是由电压加载在负荷的比例产生电流 和人体被电没有多大关系 (被短路烧伤或接近短路烧伤就另当别论了) 正常在非安全电压下 电流只是取决被电的程度了 不知道楼主明白了没有 再解释一会我就晕了

网友:
再给你说简单点,去想想为什么220V的民用电能电死人,而电棍上万伏的电压只会让人短暂丧失行动能力,因为两者功率不一样,所产生的电流也不一样,给人体造成最直接伤害的还是电流,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被电击致死的照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尸体上有电流的出口和入口。不管多少V的电压,只要能产生1A的电流通过你的身体,你绝对可以去找上帝喝茶了

网友:
没事闲逛看见这贴,想问LZ在2V电压下你身体能通过5000A的电流?那只有两种可能  1你是外星人:funk:   2你是超导体
如过你不懂什么是超导那你去补习一下不要在这里丢人了,真的我是为你好

网友:
屠宰场里用15A的电流把猪电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体安全电压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 ...

厉害

网友:
简单一点,没电压哪来的电流?不讨论电压,亏你想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假设:一个电源任何时候都能提供2V  50000A的电流。

任何大小功率的2V电压都不可能在人身上产生50000A的电流 (这是物理规律 不是通过你假设有就有的   假设是要假设那些能实现的东西)  要在人身上产生50000A的电流 先不谈电源的功率要多大   首先电压就必须远大于2V   因为你问的人 那么你就把电阻定了 人的电阻还是算很大的!

你的假设更本就不存在 怎么假设?假设是要在符合物理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假设!楼主还是仔细看看前面几位朋友给你的解释吧 然后再好好思考一下他们说的话  你不要老想着让人明白你的想法(你老以为人家不明白你的想法,其实你是错的,只是你是“只缘生在此山中”所以看不出来)他们都是明白你的想法的
照你说的那样 只有一种情况会受伤 一个2V的电源接到一个回路上 上面只有0.0002欧的电阻 这时导线上有10000A的电流(当然要在电源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的前提下) 导线也是有电阻的 这时导线会非常烫 人摸导线就会被烫伤  但不会被电伤(用一段铜线联通5号电池的正负极 铜线都会烫到手 这时铜线上的电流就很大 但是人不会被电到) 因为人的电阻相对这个回路上的电阻太大了 电流更本就不会走人身上过    (中学时学的一个窍门:很多时候可以把电流看成水流来分析,比如这里 水往低处流 电流也是选电阻小的流)
所以并不是楼主想象的那样 2V的电源能不能产生50000A的电流并不只是取决于电源自身 还取决于用电器(在这里就是楼主说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个2V的电源要有十万的功率 才有可能产生最大5万的电流 假如楼主要直接把这个2V电压 能提供十万功率的电源直接电通人(比如左手负极 右手正极)那也不会被电着 因为这时通过人身上的电流只有0.002A(假设人的电阻是1000欧 2/1000=0.002) 这时这个电源消耗的功率是0.004(2*0.002=0.004 虽然它能提供十万功率 但是这时用电器用不了 用电器只用得了这点点)并不是楼主想的那样会在人生上产生50000A的电流 所以人身上流过的电流大小和接的电压大小是有关系的 并不是你想那样两者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
说了这么多 不晓得你想通没有  要是还没想通 我就彻底无语了

网友:
貌似,人的阻值是一定的,用安全电压出你的电阻,就是你要的东西1~

网友(2009-11-18):
怎么楼主还在这个问题里纠缠啊,上次另外的帖子不是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纯属没事找事做!初中物理没学过吗?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220v会电人 我试过两次 72v没事 其他的还没试过

网友:
LZ在钻牛角尖了,LZ的假设是一个伪假设,人体是一个很大的电阻,不可能在2V的电压下产生如此大的电流。除非人体和电池的内阻都约为0,不过这时候人不是被电死,而是被冻死的。正如你不能在地球的环境下假设:人在1米高的地方往下跳,如果下落的速度有1000公里,人会不会死?如果你说假如地球是"黑洞"我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