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弄了个小DLG

楼主(2009-10-14):
一直都想上DLG,借坛子上越来越热的DLG风潮,上了一个蓝箭的DLG入门机。

包装

包装

开包

开包

楼主:
这个小DLG的做工一般,但是也有一些很好的设计。

副翼舵机线已经预埋,省事,赞!

副翼舵机线已经预埋,省事,赞!

垂尾已经脱胶

垂尾已经脱胶

楼主:
作为售价只有380的轻木DLG来说,当然不能有象Longshot那样的期待。

副翼舵机的安装位置

副翼舵机的安装位置

舱盖与机身的配合不太好

舱盖与机身的配合不太好

连接机翼的碳棒长度大了

连接机翼的碳棒长度大了

楼主:
由于这段时间太忙了,只能先装起来看看外观的效果,解解馋。周末要去找朋友帮忙用环氧树脂粘一下机翼和垂尾。舵机还没有买,不知道辉盛的5g小舵机能否装上。

机翼与机身之间的连接,螺丝有点偏了

机翼与机身之间的连接,螺丝有点偏了

先装起来看看整体效果,还是很漂亮的。

先装起来看看整体效果,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A:
怎么个小法,翼展多少?感觉很漂亮!谁家搞的?方便的话PM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小法,翼展多少?感觉很漂亮!谁家搞的?方便的话PM一下~~
嗯,其实也不小啊,翼展1230mm,不过比起Longshot还是要小一些。您用“维纳斯遥控手抛滑翔机”作为关键字,在淘宝上搜索一下就有了。其实早在2007年,天使模型上就有模友发过试飞的贴子。

http://www.tsmx.cn/bbs/viewthread.php?tid=3151&extra=page%3D10

网友B:
我飞他们家的“天使”
还行吧,对得起他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他们家的“天使”
还行吧,对得起他的价格
给点建议啊!舵机用那个?我查了一下辉盛5g的尺寸是:21.5x11.7x25.1mm 而这个DLG要求的是: 19.7mm*8.3mm*26.7 mm

网友C:
用3.7克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7克舵机
严重感谢,3.7g舵机够不够力啊?

网友D:
这机我飞过,可以用蓝剑的4.3克舵机,内部预留的大小是正好的。

不过蓝剑的4.3克舵机虚位比较大点。

另外,机翼和机身的固定座最好用环氧加强一下,不然会把机翼和机身甩分开的。

网友:
看来DLG目前很热啊

网友:
期待试飞感受

网友:
不錯﹐加分﹐再來段視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我飞过,可以用蓝剑的4.3克舵机,内部预留的大小是正好的。

不过蓝剑的4.3克舵机虚位比较大点。

另外,机翼和机身的固定座最好用环氧加强一下,不然会把机翼和机身甩分开的。
感谢老苦的建议。此外,我看蓝箭有3.3V供电的小舵机的,那个够不够力啊?

网友:
LZ的JJ多少米啊?也想搞一架。

网友B:
我在用蓝剑4.3G舵机,还是上5V吧
本来是单锂电供电,舵臂都不敢用到最外面的孔,不够力
现在改到5V,那动作时"噌噌"的麻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蓝剑4.3G舵机,还是上5V吧
本来是单锂电供电,舵臂都不敢用到最外面的孔,不够力
现在改到5V,那动作时"噌噌"的麻利
如果用单节锂电的话,那个重量就又下来了,呵呵。不知道深圳有没有实体店能买到蓝箭4.3g的舵机。淘宝的话就太难等了。

网友:
同意aaabbbyyy的意见
请楼主注意
供电电压低的话不仅会引起舵机输出力矩减小
而且可能会有回中不好的现象

楼主:
看来蓝箭的4.3g舵机还是跑不掉了。4个,也要花不少钱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单节锂电的话,那个重量就又下来了,呵呵。不知道深圳有没有实体店能买到蓝箭4.3g的舵机。淘宝的话就太难等了。

不建议你3.7供电,一是舵机力量不够,二是接收稳定性不行,三是就是你设备重量下来了还是要配重,没有意义了。

网友B:
最近我弄了个单锂电升压电路板,输出5.2V左右,重量在3g左右
晚上给你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弄了个单锂电升压电路板,输出5.2V左右,重量在3g左右
晚上给你上图看看
挖塞,DC-DC都上了啊。这倒是我努力的方向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弄了个单锂电升压电路板,输出5.2V左右,重量在3g左右
晚上给你上图看看

我也有两片,但测试后这种升压电路很简单干扰太大,不知道你是哪种。我的是升压供USB接口的。

网友:
我现在用2s锂电7805降压的。要是用7806更好,可惜手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两片,但测试后这种升压电路很简单干扰太大,不知道你是哪种。我的是升压供USB接口的。

我是2.4G的系统,室内试过,没干扰。
明天去室外试试看。

楼主:
今天是周六,继续上图,加固机身。

第一次接触环氧树脂,是模友WZH友情赞助的。

第一次接触环氧树脂,是模友WZH友情赞助的。

中秋刚过,家里最容易找到的搅拌树脂的工具就是这个了。

中秋刚过,家里最容易找到的搅拌树脂的工具就是这个了。

WZH模友说这个树脂和固化剂都按照1:1配置

WZH模友说这个树脂和固化剂都按照1:1配置

原来混合之后是这个样子

原来混合之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用树脂对机翼的安装螺丝以及轻木翼台进行加固。第一次接触环氧树脂,树脂涂的是一塌糊涂,各位看官不要笑话哈。

仔细看看该机的翼台和机翼安装的螺母位置,还是比较脆弱的,用树脂加固一下吧。

仔细看看该机的翼台和机翼安装的螺母位置,还是比较脆弱的,用树脂加固一下吧。

舵机安装位置的框架和机身之间也用树脂加固

舵机安装位置的框架和机身之间也用树脂加固

楼主:
装上甩扣,垂尾粘在尾管上。

装上甩扣

装上甩扣

垂尾粘在尾管上

垂尾粘在尾管上

装上舵角

装上舵角

网友E:
树脂涂得太多了,重量增加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树脂涂得太多了,重量增加不少吧。
呵呵,我是菜鸟啊。第一次用环氧树脂,出手不知轻重啊。而且那个树脂太稠了,我掌握不好。无论如何,我晚上回到家之后,发现都固化了,强度不错。
现在还在愁那个舵机的问题,估计副翼是非得蓝箭自己的舵机不可了。平尾和垂尾的舵机估计用辉盛5g也可以,不过要对舵机安装座开刀。

楼主:
装机继续

花了很长的时间,通过淘宝买了4个号称3.7g的小舵机回来。这个舵机没有商标,做工一般,回中不是太好。

淘宝上买的小舵机

淘宝上买的小舵机

正好可以放到机翼里面,不过接预埋的舵机延长线感觉空间很局促

正好可以放到机翼里面,不过接预埋的舵机延长线感觉空间很局促

把舵机延长线和3.7g的舵机线直接焊接在一起

把舵机延长线和3.7g的舵机线直接焊接在一起

楼主:
装机继续

这个DLG水平尾翼和垂尾的舵机安装孔偏向一边的。我买的舵机要对原有安装位用砂纸打磨一下才能安装。

这个DLG水平尾翼和垂尾的舵机安装孔偏向一边的。我买的舵机要对原有安装位用砂纸打磨一下才能安装。

用两个小锂聚合物电池做一个2S的电池组

用两个小锂聚合物电池做一个2S的电池组

用FD的2.4G超小型的4通接收机。副翼舵机延长线以及舵机线上剪下的插头和插座正好用来做一根Y线。其中连接电 ...

用FD的2.4G超小型的4通接收机。副翼舵机延长线以及舵机线上剪下的插头和插座正好用来做一根Y线。其中连接电 ...

装机完成!秤一下体重,222g!

装机完成!秤一下体重,222g!

网友:
试飞时弄点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