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遇到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10-14):
我的是套装版,用的全是原装的电子件,通电后在中点位置,为什么我的JJ在加油门,锁尾舵机就往一边拉,尾巴就往左飘。

网友:
据说不要把电调设成定速模式, 能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遇到这样问题,现在有所改善,你试试看调好油门和螺距的配合,大浆的迎角调小一点应该会好一点。多多摸索吧。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是我先调控,然后调迎角,迎角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是我先调控,然后调迎角,迎角是什么?

螺距

楼主:
调大还是调小呢?

网友:
调小一点,这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