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的机翼怎么切割做出来

楼主(2009-10-15):
飘飘机的机翼怎么切割做出来

网友:
具体操作跟我这个差不多,只是翼展长些·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69474&extra=page%3D2

楼主:
那根丝可以用哪些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根丝可以用哪些做
买一根500瓦的电炉丝拉直后截取一段用就行了。

网友(2009-11-17):
学习了 模版怎么搞

网友:
“买一根500瓦的电炉丝拉直后截取一段用就行了。”
怎么保证切割精确啊?

网友:
靠着铁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