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问,点火花是怎样干扰发射机工作的?

楼主(2009-10-15):
工作机理是怎样的?不解?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是指是发动机的点火,还是电动机电刷的打火(电火花)?

网友:
无线电通信,只要同一个频率有两个以上的信号源就会互相干扰。电火花的频率覆盖非常宽,所以会干扰几乎所频率有的无线电通信。

网友A:
电火花里由于高脉冲,其频谱几乎覆盖整个频段,因此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里由于高脉冲,其频谱几乎覆盖整个频段,因此会干扰。

同意

网友:
电火花是高幅度的快沿信号。按照“时域离散的信号在频域上是连续的”原则,电火花具有很宽频谱范围的干扰能力。

网友:
高频脉冲,类似于EMP,不过没那个厉害

网友:
校正一下,是干扰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