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ep200和yt250se。。。

楼主(2009-10-15):
大家觉得那个更好呢???

jj质量哪个更好?

网友:
两个都不错,但是建议你上250,零件好买。。

楼主:
好吧,就上yt啦,零件确实比ep200好买

另外,我想问250se套装的舵机和gp750怎么样??好不好??

本人新手,现在只是对舵面有较快反映,能对尾悬停。。。

网友A:
有位大牛论证说410/420容易烧是因为BL35X的6V BEC, 而在5V下很稳定, 你可以看看那个帖子, 刚好250的BL15X可以设置成5V BEC, 正合适, 我的Sport是用了独立BEC5V, 才悬停了6个起落, 下来舵机是凉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9954&authorid=54752

GP750评价很不错, 只是国内401迷信比较重, 国外评价是比401高一级别

网友:
EP200和  YT250哪个比较抗风噢

网友:
一个级别的, 应该差不多吧, 为了提高抗风性, 你可以提高转速降低桨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位大牛论证说410/420容易烧是因为BL35X的6V BEC, 而在5V下很稳定, 你可以看看那个帖子, 刚好250的BL15X可以设置成5V BEC, 正合适, 我的Sport是用了独立BEC5V, 才悬停了6个起落, 下来舵机是凉的

http://bbs.5i ...

谢谢jimmyZ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