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仪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的平衡仪连接上电脑后,显示已连接上,但是写入和读取都是灰色,无法选取,请老大帮助啊!

网友:
很多时候这种现象出现在USB供电不足情况下~换端口、换机继续试(连接时要开控插电进行)。

网友:
我的KDS平衡仪也是连接不上电脑,显示没有连接,写入是灰色,读取可以,我的新买回来就这样, 不知保不保修。在淘宝买的。如果LZ找到原因的,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我的平衡仪也是这样的问题啊,还是套机啊,一直没有高手出来解决,哎,我看固朗的售后服务真的有点问题。哎悲哀啊!

网友:
先将USB 插电脑,然后另一头连接平衡仪,打开遥控器,接通飞机的电源,然后打开软件,安装驱动。
可是我的还是连接不上啊,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A:
我的平衡仪连接电脑的问题解决了,是版本问题,是邱老师传了新旧两个版本驱动程序解决的。在此谢谢邱老师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后悔极了....

希望基它朋友不要走我走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平衡仪连接电脑的问题解决了,是版本问题,是邱老师传了新旧两个版本驱动程序解决的。在此谢谢邱老师了。
???怎么解决的?驱动那里有下 载??

网友:
我用了,先运行软件,再给平衡仪上电,能够认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