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450 求教螺距、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09-10-15):
JJ是飞越450黄金甲  控6ex   401+9527  舵机65mg
油门曲线:0  45  65   85   100
请教各位老师 螺距曲线设置多少适合 目前主要练习悬停和航线。(刚练到3面悬停   副翼没装重锤)

网友A:
-2  +5  +11  中间拉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5  +11  中间拉直
请教中间拉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就是曲线平滑过度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曲线平滑过度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各位热心的解答 回去试试

网友:
中间拉直或基本平滑对于新手很有用,对于螺距曲线,要做近似处理,但不要完全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