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

楼主(2009-10-15):
我是一个模型新手,看了论坛上的许多帖子都说天地飞6通道比较适合新手。

所以想问一些关于关于天地飞6通道的几个问题:
天地飞6a的好还是6c的好,它们都有什么功能?
天地飞遥控的左右手出厂是不是都一边的、买的话店家可不可以改?
我现在想先玩滑翔机然后还想再弄一条电船或者油船玩玩,一个控可以搞定吗?
买天地飞的话有没有自带模拟器
我是上海闵行诸翟的,有没有诸翟、纪王、徐泾的大虾可以带带我们?我有两个同事他们也中毒了!
QQ724960337    站内信都可以!

                              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天6A 只能玩固定翼,天6C能玩直升机和固定翼,至于玩船,我想就用个油门和方向,天6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的解释不对,天6A可以玩直机,但侧重固定翼,多了像三角翼混控,襟副翼混控。也可以用于一般的直机,同样车船也适用。天6C侧重直机,多了,CCPM混控,陀螺仪感度调节等,也可用于普通,固定的,两者的混控有不同,另外A是PPM制式的C是PCM的

网友(2012-12-29):
推荐天六A 根据你所描述选A 。 6C是直升机 用的

网友A:
如果楼主打算海陆空一直玩下去,建议一步到位直接天地飞八通以上,接收机可以以后慢慢买,主控搞好了以后更省心(任何模拟器天地飞控都可以玩的,只是需要不同的硬件狗)

网友A:
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都可以自己改的,拧几颗螺丝的事,五分钟搞定,一个控控制多台模型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接收机够多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