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以下是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吗?

楼主(2009-10-15):
1。有个线路板是2V电压  电流是5000A  即功率=电压*电流=10000W

2。当我碰到这个线路板的时候,我会不会被电到?

如果会被电到,或者烫到,由此是否可就反驳,36V以下 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个线路板是2V电压  电流是5000A  即功率=电压*电流=10000W

2。当我碰到这个线路板的时候,我会不会被电到?

如果会被电到,或者烫到,由此是否可就反驳,36V以下 安全电压这个过于片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

两种情况。
<1> 这个板子上2V电压是开路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5000A:
你用手接触到的实际上也仅仅是2V电压,通过你身体的电流由你身体中接入回路部分的电阻决定,所以你完全不会有危险。

<2> 这个板子上有2V电压,并且已经有5000A电流存在。
毕竟你的手接入的还是2V电压,5000A电流并非从你身体里通过,所以它和你无关,你还是不会因此触电。但是,5000A电流引起的铜损全部转换成热量,早就可以把这个板子化为灰烬,所以假设它还存在,那么你的手一定会被烫到体无完肤。但是,这和安全电压又没有关系了。

网友:
建议LZ回炉继续念书去。这次要好好念了哦。

网友:
请楼主认真学习欧姆定律,并领会其含义而不是仅仅知道公式。

楼主:
现在我们谈理论数据:

线路是一个3500A的电流(当然是指开机状态)

这个时候,当人碰到电流以后,人体的阻值假设是1000欧姆

那么产生的电压是不是就是: U=R*I   = 1000欧姆*3500A=3500000V   这个时候人不会被电到吗?

网友:
如果流过人的电流有那么大的话,是的。

网友:
LZ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人体怕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说36伏以下是安全电压,是因为36伏以下电压无法击穿皮肤,也就是无法让人体流过电流。而高于36伏就能击穿皮肤,这时候看流过人体电流的大小而给人体相应的损害。
当然36伏是一般的测定,根据各种情况,击穿电压会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谈理论数据:

线路是一个3500A的电流(当然是指开机状态)

这个时候,当人碰到电流以后,人体的阻值假设是1000欧姆

那么产生的电压是不是就是: U=R*I   = 1000欧姆*3500A=3500000V   这个时候人不 ...

你的算法完全反了,哪有先电流后电压的?一般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电流是根据电阻大小变化的。最简单的说,无论电压多高,只要没击穿皮肤,人体的电流就是零,相当于人体的电阻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算法完全反了,哪有先电流后电压的?一般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电流是根据电阻大小变化的。最简单的说,无论电压多高,只要没击穿皮肤,人体的电流就是零,相当于人体的电阻无限大。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网友:
电气安全规程中规定:“一般的安全电压为36V,在特别潮湿或金属容器内工作时电压不得超过12V”。人体电阻是随人体表面皮肤的干湿所决定的,一般人在出汗时或在潮湿环境中的电阻会相当低,当流过人体的电流大于20MA时就会有生命危险了。而且这个值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每个人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但2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谈理论数据:

线路是一个3500A的电流(当然是指开机状态)

这个时候,当人碰到电流以后,人体的阻值假设是1000欧姆

那么产生的电压是不是就是: U=R*I   = 1000欧姆*3500A=3500000V   这个时候人不 ...

不是这么算得,公式说明,如果人体中流过3500A电流(人早就没了),人体电阻1000欧姆(实际远大于该值),那么需要加在人体上的电压为3500000伏。

公式是要放到实际电路里面的,而不是想当然一个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看你使用的电源的种类,如果用的是恒流源(假设存在这样的电流源),的确是你说的那样的。
如果你使用的电压源,就负载决定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就像水泵抽水一样的,你水泵不开,水能自己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O(∩_∩)O哈哈~,因为人体里的电流是因为连接了外部的电压才产生的。从根本上说,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原因,电流是电压作用在负载上后,产生的结果。这个是逻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你不是玩模型的吧? 你是搞啥的啊?卖产品的吧?  先看了你发的问人体安全电流的贴还给你解释  但看了这个贴 你后面的问话 发现你更本就没学过初中物理里电学   大家怎么给你解释 你也是理解不到的  你还是去网上查查资料学学初中物理的电学吧 要不然是搞不懂这个问题的 去学了再来问 大家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给你解释

哦 不用了  你要是去学 也不用大家给你解释了 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那时你自己都会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实在是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一定是先电压,后电流,不能先电流,后电压呢?

对了 关于你这个问题 是因为 这是自然规律 就好比苹果熟了是往地上掉 而不是往天上掉!

网友:
再回去还是白念!!!这就是我们的教育@i@

网友:
还有:对这个的认识是由基因决定的,有什么办法?!
教育是相同的,认识是不同的;-)

网友:
呵呵,无语,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