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C连接无线影音传输系统的疑问,请教各位

楼主(2009-10-15):
刚想玩FPV,已经入了百通的800W 1.2G无线传输系统,在为摄像头的选择烦恼。按理说应该用监控用摄像头就可以了,体积小重量轻。不过一般的摄像头成像质量实在有点差,估计真的上天的话会直接影响FPV情绪:loveliness:

       在淘宝搜索到的sony 1/3 420、520线的摄像头价钱从一百多到三百多的为主,另又见200到300元这个区间也有不少的数码相机可以选择,其中有名的有美国宝莱的I531到I8XX系列,500万到800万像素,3倍光变的,其他功能参数也算实用(不是买广告,实话实说,比起一两千的日货来说已经超值),部分机型还带有TV out功能,曾经询问过卖家该TV out功能是否能在拍摄或取景时用,答复只能回放时才能使用 。

       本来打算如果可以用该DC的TV out功能连接到百通的800W 1.2G无线传输系统来进行FPV,DC代替监控摄像头的功能,实时取景或记录。想像效果应该会比监控摄像头要好,另外DC也可以做一般家庭拍摄用途,一举两得。航拍时重量也考虑了,对于40级固定翼和30级直机以上的飞行器,增加的一百几十克问题应该不大。

那么疑问来了:
1、有TV out功能的DC是否可以连接到无线传输系统,代替监控摄像头的功能,实时取景或记录呢?
2、TV out功能是否只能在回放时才能使用呢?
3、是否有玩家使用DC来连接到无线传输系统,代替监控摄像头功用?
4、大家用过或知道有什么DC可以有上述功能呢?

拜读过ws_53的贴,他使用的是宝莱的i634。

网友A:
ws_53的帖子说的不是很详细了吗?
你这4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答  案”怎么变XX了,论坛的词库有毛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s_53的帖子说的不是很详细了吗?
你这4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答  案”怎么变XX了,论坛的词库有毛病吧

论坛很多词汇都被和谐了。

网友:
lz,DC有的tvout可以实时取景,有的不行,你查查相关参数。

楼主:
看来i634这款是可以的,不过宝莱的其他信号是否一样呢?其他牌子呢?

楼主:
有的就算有AV接口,但也没说明是否支持AV输出取景呀。就算是想查,也查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