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关于天6C的

楼主(2009-10-15):
以前只是偶尔跳舵,也就没放在心上,在网上买了一套模拟器,玩了一个月,认为悬停没问题,当把晶体插到控上后,调机,发现频繁跳舵,具体表现在油门开到最大1秒然后收油,就3个舵机同时抖一下,然后回中点,把我整的都有点阴影了,有2次都是玩着就失控了,现在只是抖舵,将来是电机突然转了,怎么办??谁有解决办法,我的控是 天6C 原装接收,XXD40A电调  ,9g舵机,  XXD无刷电机

楼主:
陀螺仪是KDS800   锁尾舵是262HB

网友:
关注一下 我的6c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是油门推倒中间的时候3个舵机同时抖了下,推到头没问题再回到中间又抖一下。跟上厕所一样MD

网友A:
这个不是控的问题,是电调因为输出功率变化太大导致EBC输给接收机的电源不稳定造成的。说到底就是电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控的问题,是电调因为输出功率变化太大导致输给接收机的电源不稳定造成的。说到底就是电调不行。

那怎么外接一个BEC,那有卖的吗,应该怎么接详细说下,谢谢了

网友:
还可以把电调上的那个大电容并联一个同等或更大容量的试试。
在不行就只能外接ubec了。

楼主:
天6的接收器上只有6个插槽,都插满了,请问怎么接UBEC?

楼主:
  我在说名一下
  在家里手拿飞机   开油门没事后,拿到外面飞的时候就不行了,油门稍微加一点,浆一转,舵机就跟着转一样,乱摆。然后拿回家就又好了,今天下午我就试了3次,都是这样。会不会在家里墙厚挡住了一部分信号,所以舵机不乱摆,拿到外面候就不行了,外面的信号太乱了,受到影响。
   这种想法感觉又不对,因为在户外只动副翼螺距升降都没事。只要一开油门就不行,我现在都快疯了。哪为高手知道XX就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