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LAMA的选择!

楼主(2009-10-15):
ESKY  海豚机、V4最新版、科乐科 V5、V6、 KA52还有 九赢的218A(也算吧)

ESKY 和 科乐科 的LAMA 在实际操控和做工方面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ESKY的 LAMA 直飞 受轴效应影响很大。

有人说 科乐科 LAMAV6 是目前最稳的。
到底该选哪个? 哪个配件便宜?

网友:
ESKY  V4 的配件多,便宜

网友A:
本人经过无数次的狂炸后,大力推荐 ESKY  V4   那个耐炸啊~    AB浆除外,浆需要多配,其他的没坏过

网友:
ESKY  V4确实耐炸啊,但AB浆就容易坏了,原因是薄和小,我的炸坏了两副桨,现在换副加厚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经过无数次的狂炸后,大力推荐 ESKY  V4   那个耐炸啊~    AB浆除外,浆需要多配,其他的没坏过

我有过雷鸟飞行经验, 可以稳定四面悬停, 只是 现在玩电车漂移了, 想在家里找个能休闲的。

网友:
嗯,要休闲的话,在屋内飞就买个小巧点的吧

看看九鹰的小双桨适合你不,那个小巧,适合屋内休闲

网友:
V4除了桨,
还有脚架也是个大问题,
不过可以粘,
不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