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Pro 不应该省的成本

楼主(2009-10-15):
新买的una6pro今天早晨到货,外观感觉一般,迅速打开,元器件干净整齐,表贴的还不错,手工焊接部分质量一般。
总体感觉从外观和内部电路板来看对不起我那450大洋,但性能还没有测试,不能瞎说。,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散热风扇插座竟然使用的是排针,没有卡扣,在搬运以及后期现场使用过程中很容易由于振动脱落,大电流充电时风扇启动不了造成温升,破坏元器件。
应该使用和插头相配的带卡扣的插座。自己换了,建议正在使用的模友检查加固(更换插座或者加热熔胶)

网友A:
这就属于吹毛求疵了。其实真正不该省的成本,第一是系统测试,保证边界条件下不出问题;第二是那块屏幕,换个视角大点的

楼主:
性能还没有测试,不敢瞎说,pro的屏视角还可以,已经有所改进
一个系统测试可能成本会很高,但一个插座不到1毛钱,改了就少个隐患

网友:
用段时间你会发现更多问题!

网友:
越来越汗了

网友:
  我买之前你们咋不说

网友:
lz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只是吹毛求疵。

2楼说的很有道理,整机电子测试才算要紧

网友:
大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

UN估计汗颜了

楼主:
呵呵,我还没开始用,现在只能从一个电路板设计者的角度出发找一些问题
刚又发现显示屏表面应该加一个玻璃板

楼主:
希望能够通过各位模友提出更高的要求,un能够拿出更好的产品

网友:
我买以前你们干嘛不说啊  还有pro的我的就是,可是视角真的很小啊,我现在每次想看的时候,用手抹一下屏幕,就看见了,不抹是看不到的

楼主:
我的视角好像还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属于吹毛求疵了。其实真正不该省的成本,第一是系统测试,保证边界条件下不出问题;第二是那块屏幕,换个视角大点的

想问问什么叫不属于吹毛求疵?
难道买东西,钱付了就把眼睛闭上,不看不想?
UNA6在国产的东西中,应该不算便宜了吧?
我们的国人就是因为太能忍受了,所以才会有素材拍南京南京这部电影。

网友:
.........排针插没LZ想象中那么容易松脱吧,偶倒是觉得这个基本不属于问题(不过用卡扣其中一个好处是避免装配错误,以前听说曾经有插反了导致风扇不转的).....陀螺仪连尾舵接口也没有卡扣的哦........液晶视角偶觉得也可以接受,不过液晶上的确应该在外壳上加一片塑料片来保护,外壳的边角也应该再处理得更好些(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刮手)......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安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什么叫不属于吹毛求疵?
难道买东西,钱付了就把眼睛闭上,不看不想?
UNA6在国产的东西中,应该不算便宜了吧?
我们的国人就是因为太能忍受了,所以才会有素材拍南京南京这部电影。

你说的那些,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所以还是现实一点吧

网友:
我现在用了这么UNA6还是可以,我的是旧版,感觉就是保姆的灯太亮了,晚上充电睡觉不爽

楼主:
发现新问题,感觉显示电压不是很准,说明书中显示精度0.002V,感觉至少差零点几伏,电流不知道,手里有一块fluke287的表,准备测一下电压,数据将在后期更新

楼主:
更正一下,刚测过,电压显示还是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