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机坏了,只有炸机吗?

楼主(2009-10-15):
飞行过程中,我的升降舵机坏了,想不到任何办法,而且是卡在了下下的位置,飞机拉不起来,又不敢给动力。飞机象导弹一样插到地上,试问高手,碰到这样的情况真的不能救了么?该怎么救啊。我是用这机飞FPV的,如果飞出去远了出了这个问题就完蛋了,尾舵机能否用双舵机的方案呢?象副翼舵机一样

网友:
如果高度足够,做一个倒筋斗,背面着地也强过直插地面啊。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节哀吧。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
1,对此飞机非常了解
2,操作足够熟练
3,有足够的高度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话,可以让飞机翻个跟头,在翻跟头的过程中调节油门大小,然后头朝前方平稳的落下来。或连续翻几个筋斗。说实话,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节哀吧。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
1,对此飞机非常了解
2,操作足够熟练
3,有足够的高度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话,可以让飞机翻个跟头,在翻跟头的过程中调节油门大小,然后头朝前方平稳的落下来。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节哀吧。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
1,对此飞机非常了解
2,操作足够熟练
3,有足够的高度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话,可以让飞机翻个跟头,在翻跟头的过程中调节油门大小,然后头朝前方平稳的落下来。或 ...

我副翼用2只舵机,尾舵机一个,升降舵机一个,如果坏副仪翼舵机一个和尾舵机,飞机都是可以救起来的,惟独坏了升降舵机的话要救机就相当困难了,升降舵机能否用2只舵机的方案,坏一只另一只还可以用呢?

网友B:
 升降舵机卡死……不炸都难了。用的什么舵机呀?是不是跟负载不匹配

网友:
我有一次是升降舵的连杆和舵角脱开了,使劲拉遥控器都没用,飞机划出一条完美的弧线,一头载到地上

网友:
两个水平尾翼得舵面分开 分别用2个升降舵机,万一坏了一个舵机,剩下一边升降舵,拉杆时飞机会不会横滚呢???如果水平尾翼的升降舵面是一体的,有2个舵机也未必有用吧!如果其中一个坏了,卡住了,另外一个够力拉动舵面吗?

网友:
平尾坏了,基本上就是炸的。一般我平尾都用好东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升降舵机卡住。还好有高度,而且不严重。发现后,慢慢放低油门,居然靠副翼救了回来。

网友:
哈哈, 炸了合理的, 重新再來吧......................

网友:
哦,定期检查

网友:
今天偶的也炸了,也是舵机问题。飞得不高,直接砰的一声摔下来。三轴都弯了。尾管弯了,尾舵机壳摔裂。

网友:
用副翼控制侧飞,用左右当升降用。然后用手接降落。纯是理论。实际上还是有这种高手存在的哈哈

网友:
用副翼翻身改成倒飞,接近地面再翻回来。说说而已,没做过。

网友:
吊机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机卡死……不炸都难了。用的什么舵机呀?是不是跟负载不匹配

1.5M电滑翔,用的是ESKY 的0805舵机做升降舵机,本来舵机很好用的,但是我用了陀螺仪来锁尾方式避免加油忽高忽低,可能这样导致操作太频繁了吧

网友:
如果是卡死在极限位置,特别是下极限,基本上是没救的,那些用副翼翻过来再翻过去的和翻筋斗的,可以封神了。
我试过是升降舵摇臂断了,就是升降舵自由摆动,是可以救下来的,由此推断,如果卡死在中间位置,也可以救。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帮顶。还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升降舵做两副,上下分开,只用一副,备用的平时做安定翼,一个失灵后就用备用的

网友:
副翼 用2舵机加混控器 可以起到方向和升降的作用 就跟真机是一样的 可以做到不炸机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合格的舵机,并做好飞行前的检查。

网友:
控上面,设置2个程序。如果升降坏了,马上调整程序,换另一个混控程序,用副翼当升降,技术到位可以救!

网友:
横滚180度

网友:
我觉得马上倒飞减动力降落为好一些。

网友:
好像只能是炸了

网友:
24楼说的对

网友C:
打副翼?让它螺旋 失速掉下来?我是瞎说的 不过觉得这样至少比一头插到地上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副翼?让它螺旋 失速掉下来?我是瞎说的 不过觉得这样至少比一头插到地上好些。

螺旋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副翼?让它螺旋 失速掉下来?我是瞎说的 不过觉得这样至少比一头插到地上好些。

这个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再加一句,起飞前多检查,一般坏舵机之前都有征兆的

网友:
其实27楼说的才是正解

网友:
不一定吧,当飞翼飞咯!

网友:
诶,貌似我说错了
不过要是副翼是双舵机的,倒可以试试25楼的办法
但是,时间够不够咧?
怀疑中

网友D:
1吊机是不可能了
2学学某视频 变成侧飞用方向舵 再慢慢减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吊机是不可能了
2学学某视频 变成侧飞用方向舵 再慢慢减动力

3D机才能侧飞呢。FPV用的飞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