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9与G3.5出现怪症状老鸟解答~感谢~

楼主(2009-10-15):
最初呢没真机,一直用的G3.5模拟,也一直好用~~ 后来呢买了真机,一直飞的真机,是本地朋友给设置的,飞真机没问题了~模拟器都没用过了,现在想用一下模拟联系四面悬停~ 但直接接上模拟器却不好用了,症状是:通道跟混空一样,动尾翼,其他的通道也跟着动~怎样调试也不好用了,但我又不能把现在调好飞真机的资料删除~不敢随便弄,~朋友说最好重新建立个模型,专门给模拟器用,需要飞真机的时候切换过去,需要飞模拟的时候就切换过来,本人看不懂说明书,中文的也没介绍~不知道怎样整~ 希望各位用过DSX9的老鸟给详细做解答~怎样建立先模型,怎样保存,怎样切换,非常感谢~详细点的哈,需要注意的一定要提醒呀~因为我还要飞真机呢~别用上模拟一飞真机炸了,我就哭了呀~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
找本9x2的中文说明书看看比什么都强

网友:
说的啥哟?
一说一直用G3.5模拟,一说模拟器都没用过了。???
飞真机没问题了,还飞模拟器干啥?模拟器和真实有差别的。

在G3.5中,Controller菜单里面选择Channel Mapping子菜单进入各通道和其正反设置。

楼主:
说明书没解释这个的不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正确的设置Swash TYPE, 在模拟器下SWASH TYPE 要设置成90度,而一般的直升机都是CCPM ,120度,因此会导致3个通道的联动。9X2 建议新建一架飞机玩模拟器!

楼主:
是的,,,我重建了一个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