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改造模型的白色塑料板是什么板?

楼主(2009-10-15):
是什么材料?哪里有卖的?

网友:
该是pvc板吧,田宫有,能用一般讫车漆溶剂接合,也不贵

网友:
俗称胶板~

网友A:
这个不是PVC板,应该是尼龙板(或者赛刚POM)之类,价格10多元到20多元1KG不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VC板,应该是尼龙板(或者赛刚POM)之类,价格10多元到20多元1KG不等

反对...! 尼龙板是不能能粘接和涂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对...! 尼龙板是不能能粘接和涂色的.....!

网友:
这个是做手版模型用的ABS板,可用静态模型胶水或氯仿粘接。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上搜”ABS“,或广告材料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