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固朗平衡仪 但是不会接

楼主(2009-10-15):
上面没有标正负极,另外由于暂时没电脑所以还没有查看软件系统

1.谁能发张照片,让我看看怎么接?
2.看来很多关于平衡仪接锁尾陀螺仪的帖子,结果更加糊涂了。我想请问如果完全不用kds的锁尾功能,是不是就不接任何(包括尾舵机,原陀螺仪感度和舵机接口)接口到平衡仪上?
3.平衡仪的感度能否通过遥控器调整,如果可以,那么通过遥控器调整是不是需要接在发射机的原陀螺仪(jr channel 7)感度通道上?
4.如果第三个问题成立,那么是不是就无法通过遥控器调节独立的陀螺仪(原陀螺仪)感度了,因为通道被平衡仪的感度占用了?(或者通过Y线连接两个感度,实现同步调节这种择中的办法?)

网友:
没用过,不懂,帮顶!!

网友:
正打算入手
关注一下

网友:
你应该到固郎网页,下 载平衡仪的说明,上面说的具体些,如果没有电脑,在网吧里就可以搞定你需要的说明书了。

网友A:
最终发现不用平衡仪飞的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终发现不用平衡仪飞的更好

呵呵,我也是刚买的,我的还没飞过。初步分析可能是KDS根本没有水平位置识别机制。只是三个低档陀螺的组合,试图维持原位置,就是所谓“平衡仪”。
当机身倾斜后,斜盘一开始试图水平,但很快就跟随机身一起倾斜了,这还如何防止得了机身侧翻???
另外,你缓慢倾转机身(每秒5-10度左右),KDS根本不会作任何反应。这种灵敏度还如何平衡得了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是刚买的,我的还没飞过。初步分析可能是KDS根本没有水平位置识别机制。只是三个低档陀螺的组合,试图维持原位置,就是所谓“平衡仪”。
当机身倾斜后,斜盘一开始试图水平,但很快就跟随机身一起倾斜 ...

网友:
你没跑去先问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是刚买的,我的还没飞过。初步分析可能是KDS根本没有水平位置识别机制。只是三个低档陀螺的组合,试图维持原位置,就是所谓“平衡仪”。
当机身倾斜后,斜盘一开始试图水平,但很快就跟随机身一起倾斜 ...

楼上所言极是。没装平衡仪还好,装了之后炸机....副翼左右还能免强控制,前后根本不行,把软件上的前后增益加到最大,只是会摆一点点,找官方,官方的服务态度实在让人明白什么叫NB!

网友:
有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