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混控板原因导致004动力不足之现象有救了!现增加了电路分析和详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9-10-15):
故障成因及分析在这个帖子里,这里就不重复了,给个链接方便大家浏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559&extra=page%3D3

                                                解   决   办   法
需增加一个电路,原理图如下:

一共三个元件,就可以弥补上那丢失的20%的脉宽(换句话说,弥补上那丢失的20%动力)。

电路说明:
         F1、F2是两个或门(通常一片数字IC包含了4个或门电路),它俩组成了一个单稳电路,或门是相加的逻辑关系。当输入端的脉冲上升沿(由低电位跳变成高电位)到来时,F1的输出也是高电位,同时,F2也输出高电位、F1的输出端对电容C充电……
        当输入脉冲的下降沿(跳变成低电位)到来时,由于F2的下输入端(D点)的电压不能跳变,会继续保持高电位,这样,输出端就保持高电位了。
当电容上的电荷通过R放电(会延时一段时间),电压低到电源的1/3时,只要输入端没有高电位到来到,就会使F2的输出端翻转输出低电位。这样,输出端的脉冲宽度就会大于输入端的脉冲了……

各点理想波形分析图:

波形说明:
1、A点是问题混控板80%油门时的脉冲宽度示意图;
2、VTH是折转阀值电压;
3、TW就是欲想增加的脉冲宽度;

预计成本:
2元以内。

最终目标:
我尽可能地将电路分析透彻、将制作过程交待清楚!只要你会使用电烙铁焊接、学会辨识电路中这三个电子元件、会拿小刀刻制电路板,就会做成功这个扩展电路!

                                                         后        续

      应18楼newwh的要求,下面我努力地将电路原理说得通俗一点,以便使没有专业电子知识的人也能看懂。
1、4输入或门IC的型号为MC14072(有多种封装外形):

在此,建议使用贴片封装,这样有利缩小电路板的体积。

逻辑图和逻辑表达式:

四输入或门等效图:

由等效图可知,当INA、INB、INC、IND或者四个开关都同时闭合后,就可以使输出端(OUT)的电压改变。

2、因为门电路的输入端可以合并使用,所以上面的电路原理图变成只有两个输入端的或门了。

3、MC14072或门的真值表为(0=低电位、1=高电位):

或门电路的电气特性图:

当输入的电压慢慢地上升并超过电源电压的2/3时,输出端由低电位跳变为高电位;当输入端的电压慢慢地回落到电源电压的1/3时,输出端由高电位跳变为低电位,这一现象叫“回差特性”。所以,门电路的输出电压相对于输入电压的改变有一定的时间差,波形的斜率(三角波、梯形波等的斜边与底边的夹角就是斜率)越大,这个现象越是明显!好在我们碰到的混控板上的驱动波形是几乎没有斜率的方波(几乎不存斜率),也就不必为这点担忧了。但是,这个“回差特性”对我们很有用!脉冲扩展电路就是利用这一特性的一部分才得以实现的哦!

嗯!门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特性搞清楚了,下面该讲讲电路的具体工作方式了。

在这里,我先讲一下有刷马达的调速原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调速脉冲的渊源。
通常,有刷马达的调速可由以下两个方法得以实现:
1、通过调压电路来改变马达的工作电压,电压低转速低、电压高转速高。
这类电路虽简单,但因为效率极低、驱动管的功耗和发热量会很大!一般用于微(小)功率的马达调速、小功率灯泡的调光等。磁带录放机中的走带马达便采用这类控、变速方式……
2、改变马达的“单位通电时间”来改变“平均”转速。
这各类型的调速常用于中、大功率马达的调速、灯泡的调光控制。虽控制电路显得复杂,但效率较高,驱动管发热量极低!
打个比方来理解这类控制电路吧!现以10秒钟为一个单位,通电1秒断电9秒,则马达的平均转速为10%;那么通电5秒断电5秒,则马达的平均转速上升到50%;以此类推,若10秒钟都通着电,马达的转速就是100%啦!这个原理就是叫PWM(中文叫脉宽调制)调速或调光。

004就是利用第二种方法来改变马达的转速的。脉冲的高电位时,马达转动,脉冲低电位时,靠惯性转动。这个脉冲的高低电位改变周期极快,每秒大概变化1000次(1KHz)以上。所以,在马达尚未转动、油门杆已推了一点的时候,大家会听到马达发出“嘀……”的响声就源于此!
当然,这么快地改变马达的通、断电间个,是感觉不到马达会停止转动的啦!

为了在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时观看电路图来得便利些,我将电路原理图再搬到这里。

        1、开控、飞机电源接通后,未推油门杆前,混控板没有驱动脉冲,IN(A点)是低电位(无电压)。此时,F1的输出端(B点)、F2的上输入端(C点)、F2的下输入端(D点由电阻R连通B点)都是低电位。于是,F2的输出端(D点)也是低电位。这个输出随后连接到了马达驱动MOSFET管,这时驱动管没得到电压故马达不会转动。

        2、推动油门后,混控板有了驱动脉冲输出,输出的波形是一串占空比(一个脉冲周期内高、低电位的比例)随着油门杆而改变的脉冲。当脉冲由低电位跳变为高电位(接近5V的电压)的时候,A点、C点、B点、E点都同时跳变为高电位。马达驱动MOSFET管得到电压,驱动马达转动。这时刻的D点电压,由于电容的存在,电压不会立刻跳变为高电位(B点的高电位将通过电阻R对电容C充电,电容上的电压会慢慢升高,这是因为电阻R控制着充电的速率)。根据或门的逻辑表达式可知:
F2的输出端E点电位=C点电位(高电位)+D点电位(低电位)=高电位
所以F2的输出端E点会随着A点同时跳变为高电位!过了一定的时间后,D点电压才能成为高电位。正因为D点的电压是由电容和电阻控制的,这才使得我们可以得到被扩展了的脉冲了!

         3、当控制板输出的脉冲由高电位跳变为低电位后,A、B、C三点随即也跳变成了低电位。那么E点的电位会是怎样的呢?由于,这时候的E点电位,受控于E、D的电位状态(请联系到上段文章中关于D点电位的分析),D点有一电容器C的存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即:不能象开关那样快速地变换高低电位(这是电容器的元件特性所决定的)!于是,电容上在脉冲高电位那段时间里被充的电荷,将会保持D点的高电位。由或门的逻辑表达式可知:
F2的输出端E点电位=C点电位(低电位)+D点电位(高电位)=高电位。

        但是,这个D点的高电位不会长久地保持着的!由于B点这时候已跳变为低电位了,电容C里的电荷将会通过电阻R慢慢泄放掉,电容C两端的电压逐渐降低,当这个电压低到1/3电源电压时,F2的输出端E点将不再是高电位了——跳变成了低电位。这由或门的逻辑表达式可知:
F2的输出端E点电位=C点电位(低电位)+D点电位(1/3电源电压可算作低电位)=低电位。
        于是,马达驱管MOSFET关闭,马达失去电压停止转动。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电容C和电阻R在这里起到了延长F2输出端E点为高电位时间,这使得原本偏窄的高电位脉冲被延长了一定的时间!脉冲延长(被加宽的部分TW)多少时间,是由电阻R和电容C的参数决定,这可由公式TW=0.7RC计算后得到它们的参数。
        当然,公式计算的与实际可选择的元件参数会存在差异,为应对这个差异,建议电阻选用微调电阻,通过调整其阻值后,相对精确地获得那20%的脉宽就可以了。
        于是,我们便得到了被扩展了的、所期盼的、能去弥补那“丢失”20%动力的脉冲了!

                                                          特 别 说 明
      关于被扩展的、用来补偿的脉冲宽度有两点需注意:
1、脉冲宽度补偿(扩展)不足,还是会影响到004的动力表现的。
2、脉冲宽度补偿(扩展)过头,会使004提前进入100%油门状态。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推断,将被扩展的脉冲宽度定为增加22~24%比较合适!

     现补上电路板、具体的安装、连线和示波器检测图片和人检测的相关视频,以方便大家自己动手改造。
试验电路的全貌:

检测点的位置:

脉冲扩展电路的局部(与混控板连接的有4条线,分别是:白粗线接+5V、蓝线地、白细线脉冲信号输入、红线脉冲信号输出。图片中我用的是CD4072,它与上面提到的MC14072是同样的芯片,只是不同厂家的编号存在差异的缘故,工作基理相同。):

10%油门时的脉冲信号对比图片(上脉冲是输出信号、下脉冲是输入信号,由此便可看出脉冲宽度改变了。下同):

50%时:

80%时:

100%时:

检测视频如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5010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很明显,“问题”混控板的缺 陷被消除了!
接下来就是设计电路板了,并将所用元件的参数公布出来。

        为了使电路更加稳定的工作,我修改了一下“脉冲扩展板”的电路图,即增加了一个二极管D,作用是加速电容C的充电速率,但不改变放电速率。
大家在仿制的时候,请以下图为准:

图中元件共4个:
1、CD4072                                          X1
2、223电容(0.022μF)                    X1
3、1N4148                                           X1
4、104(10K)微调电阻                   X1

线路板的图纸和具体的接线图,稍后贴上来……

网友:
 先顶一下!

给位004难有福了

网友:
每天期待黑哥的帖子,就像期待起点,飞库小说那样,一次次的刷新,一次次的祈盼

黑哥,你就是我等魔友的福音,好比冬天的冰镇啤酒,夏天的火锅,春天的落叶,秋天的燕子,,那样的让我感觉刺激,让我惊奇

唉..期待...

网友:
技术难度 很大啊  还是让厂家自己召回产品给模友免费更换 吧

网友A:
  黑人思路是不错,,可是要结合 004 里面的具体电路哦!!

叫厂家 公开单片机程序,,,咱们自己烧写单片机也可以啊——!!

俺的E016控制芯片已经设计完成

俺的E016控制芯片已经设计完成

网友:
天下所有的004们!感谢黑人的无私奉献!好贴!

网友B:
F2应该是或门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2应该是或门才对吧?

两个都是 AND 逻辑
黑哥电路里面 R和C选用是关键,否则会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是 AND 逻辑
黑哥电路里面 R和C选用是关键,否则会有延时!

对!
不过,增加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需要将每个脉冲的脉宽给予一定量的延时,以增加占空比……
RC的值是的确是关键!!否者,就会出现延时不够或延时过量,导致增加的占空比不够或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人思路是不错,,可是要结合 004 里面的具体电路哦!!

叫厂家 公开单片机程序,,,咱们自己烧写单片机也可以啊——!!

我已经想好安装位置了!
即:将混控板上的那个101排阻拆掉,然后将增加的脉冲扩展电路的输入、输出端焊接在排阻的位置。
只需焊接电源+、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这4条引线就可以了……

网友:
好人一个

不过这个一般人没技术搞的。

网友A:
赞同9楼的——PANK——
应该是“OR”才对。。。

否则:E点怎么能‘展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9楼的——PANK——
应该是“OR”才对。。。

否则:E点怎么能‘展宽’呢

你说得对!
我一疏忽将“或门”写成了“与门”……
这就去编辑一下帖子!
多谢提点!!!

网友:
黑人孜孜不倦,为004做出了巨大贡献啊~

网友:
支持黑哥,,再次学习

网友D:
 我认真看了很多遍。。。可还是不懂。。。麻烦黑哥可以说的通俗一点吗?最好可以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讲讲   像我们这些电路文盲实在是很难看懂

网友:
黑人大哥的一定要顶!!

网友:
现在卖的  004 V2 还有4IN1的问题吗? 我打算买,但是看到以后不敢了~

网友:
楼主画图,横平竖直,认真,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真看了很多遍。。。可还是不懂。。。麻烦黑哥可以说的通俗一点吗?最好可以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讲讲   像我们这些电路文盲实在是很难看懂

好!我给讲得通俗易懂些……
请你参看原帖的后续部分。

网友:
黑人最近不出现原来在搞这个啊??黑人的帖子顶啊

网友:
黑人老大,牛逼~~~

网友:
 多谢黑哥!

学习黑哥精神,贯彻黑哥思想

网友:
感谢黑哥为造福模友所作的贡献,大家都要向你学习,各尽所能的把模型事业推向高潮.

网友:
黑哥为造福模友所作的贡献,大家都要向你学习.

网友:
顶,黑哥的帖子不能沉

网友:
怪不得说没有浆的004,黑哥都有办法飞起来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还是得顶啊

期待黑哥的成果早日公布

继续顶

网友:
黑人是中 国模友的福音和救世主

网友:
绝对得顶  004啊   爽起来吧

网友:
黑人大哥猛得很!!!

网友:
不行,还得顶,好帖不能沉

网友:
实在是对黑人大哥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技术精,人又热心,百年不遇啊!

网友E:
不错  黑人兄弟对 小电直版贡献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黑人兄弟对 小电直版贡献不少

 楼上的貌似是卖给我的EP200马达的人。
那马达滑丝了。。。我找你问了几次你都不理我!

网友:
哎呀,黑哥

太感动了

继续支持,顶顶顶顶顶

楼主:
印刷电路板(PCB)图和元件的实际参数

这是PCB图片:

添置了元件焊接位置后的图片:

元件的参数和型号分别是:
1、可变电阻的实际阻值是3K(在我做的实验电路板中,实测电阻的阻值是1.5K。也就是说,可调电阻可用1.5K的固定电阻来替代),封装型号是3362型。
2、加速二极管须用玻璃封装的开关二极管管,型号是IN4148。
3、电容采用涤纶电容,规格是0.022μF,耐压无要求。
4、或门IC采用的是CD4072,卧式插脚封装。其它字母打头的(如LM、TA、TL等)IC,可能存在因制造工艺不同,而造成的输入电阻不同。这就不能采用上述的固定电阻来替代可调电阻了!

下面是4in1中混控板改造和相关连接的图片。
原混控板的外观图:

将要拆除的150欧姆排阻(即多个电阻做成一体后的称谓)151(有的板子焊接的是101)在这里:

两个即将被短接G极的主马达MOSFET驱动管:

用导线短接两个MOSFET管G极后的图片:

拆除排阻后另找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焊接在这里,这个电阻的作用是连接尾马达驱动MOSFET管,以便使尾马达能正常工作。注意,焊接的时候,焊锡和电阻不要与旁边的焊盘短路了!

焊接上连接扩展板的两条信号线。在这里,红色导线焊接的位置是单片机的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将通过红导线传输给扩展板进行脉冲扩展;白色导线是扩展板处理过后的、输出给主马达驱动MOSFET管的信号线和焊接位置。

提供给脉冲扩展板的电源从混控板反面的这里引出,黑色地线(电源负)、棕色是电源正极(+5V):

放大后观看:

接下去,将板子固定在4in1的外壳上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所有用的的电子零件图

4个元件与一元硬币的对比图:

3362型微调电阻:

容量编号为223(0.022μF)的电容:

IC(双4输入或门CD4072):

网友:
像黑哥学习!!!!:loveliness:

楼主:
实战!用实验板制作的脉冲扩展板。

不必自己刻制或腐蚀PCB板啦!用做实验的“洞洞板”和铜丝“搭建”一块电路板便可,请看下图。
此板是为山东莒县一模友制作的,图中的飞机也是他的……

元件焊接面:

注解:
1、红色线条表示裸铜丝的走线;
2、黄色线条表示原件分布和焊接位置;
3、蓝色导线是地线、绿色导线是信号输入、黄色导线是信号输出、棕色导线是+5V电源;
4、数字编号是IC的引脚;

翻转电路板后的正面图片:

粘上双面贴:

4in1上开个走线用的小口子:

连接混控板:

粘在4IN1的顶部:

装机后的摸样:

下面的两张图片是焊接过程中拍摄的,给予参考以便仿制。

网友:
哇塞,乍看上去像个电调

这下不用非改无刷了

网友:
佩服黑人的认真精神,
连原理图都画得这么工整

网友:
再一次致敬,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人思路是不错,,可是要结合 004 里面的具体电路哦!!

叫厂家 公开单片机程序,,,咱们自己烧写单片机也可以啊——!!

呵呵,那是厂家的技术核心,电路好仿制,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一个普通的无线电发烧友就可以仿制出电路,但是单片机部分,估计只有物理级的破解了,需要在显微镜下吧读写保险断掉,然后读取,呵呵,成本昂贵的,一般只有实验室有那条件

网友:
天书,看不懂

楼主:
试飞视频

改装后是飞的一小段视频:
飞手——道哥
拍摄——黑人
油门量:55%左右。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6825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我猜,新版的004这样的设计可能是ESKY有意为之的,
为的是配合新款的3S电的004

网友F:
黑哥啊,,,我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点的铜皮断了,,还有哪个点可以替代啊..

网友:
 再次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哥啊,,,我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点的铜皮断了,,还有哪个点可以替代啊..

两个MOSFET管的G极用导线短接了没有?
短接了的话,可以焊接在电阻101左边的、紧靠着的那个焊点便可!

网友G:
建议黑哥将短两个MOSFET管的G点线的包皮剥了,或用0.5以下的漆包线,其它信号线也改用细线,看得清晰也方便我们菜鸟跟着学,也不容易拉断线路板铜包皮!!!

网友:
黑人大哥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黑哥将短两个MOSFET管的G点线的包皮剥了,或用0.5以下的漆包线,其它信号线也改用细线,看得清晰也方便我们菜鸟跟着学,也不容易拉断线路板铜包皮!!!

嗯!这是有关于焊接技术的问题了……
我用的是耐高温导线来连接两个MOSFET管的。
其它导线我怕耐温不够,一旦MOSFET出现了问题而发烫的话,容易将导线的外皮烤化……,这时候,若导线意外地短接了其它器件的引脚或焊接点后,可能会引发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