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硬盘的那种泡沫可以做飘飘机吗

楼主(2009-10-15):
装硬盘的那种泡沫可以做飘飘机吗

网友:
不知道 我也有一块 是单位机房换硬盘的时候 拣的

网友:
可以啊﹒

俗話說﹐只要動力足﹐門板也上天

网友:
应该不行,好像可以做飘飘机的机头。

网友:
太软了吧!

楼主:
这种泡沫可以切出机翼吗

网友:
可以的,但要一定的厚度,如果找不到可以在我这买!呵呵!!
装硬盘的那种可以做飘飘,但得用碳纤加强!!另外就是因EPP的软才耐炸,要是EPP板硬了,跟KT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