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以E-SKY新版的8克舵机用做尾舵机,陀螺该拔什么档呢?

楼主(2009-10-15):
那一款说是数字舵机,但总听不到吱吱叫的声音?电路板上也找不到晶体和类似单片机样的集成芯片。不知道陀螺是否也该拔数字档?据说万一搞错了会烧舵机。

网友:
  舵机 也不是 1秒中之内就能烧毁灭的。。。在地面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打到‘数字挡’,,抱着JJ 圆周摇晃摇晃,,看看舵机::会不会“越位”!!

只要舵机不越位,,,就应该烧不了的—— ——

网友A:
ESKY-0508  数字伺服器我已经试过,可以拨数字挡,性能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0508  数字伺服器我已经试过,可以拨数字挡,性能提高不少

谢谢两位。楼上的言外之意,那就是也可以拨模拟档了??
(舵机的功率管,击穿过程是相当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