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材料

楼主(2009-10-15):
想做一个轴套,光轴是用45#钢做的,直径在18mm左右,想给光细做一个轴套,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耐磨性好,黄铜的自润滑性较好,不知道用黄铜和钢做轴套耐不耐磨。还有这么小的内孔怎么车光滑呢?用绞刀绞出来光滑性能合要求吗?我的要求是越光越好.谢谢给答一下.

网友:
捣鬼软带就不错,看不马虎的帖子

网友:
绞刀的精度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A:
18mm,包导轨软带有难度,还是用卖现成的滑动轴套吧,

网友B:
还是买现成的轴承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现成的轴承把!
我就是不想用轴承所以才想做个轴套,轴承外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mm,包导轨软带有难度,还是用卖现成的滑动轴套吧,
哪儿有卖这种滑动轴套呢?我们这个地方好小,我找不到,连卖齿轮的我都找不到,齿轮店一般还卖什么东西??

网友:
Qsn。6.5-1  精镗内孔  最好用金刚刀   淘吧 最好再拉个八字油槽 哈哈哈哈润滑用

网友:
还是直接买导套,价格很便宜,带上卡尺自己去挑符合要求的,长度不长直接买导柱,光杆还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有卖这种滑动轴套呢?我们这个地方好小,我找不到,连卖齿轮的我都找不到,齿轮店一般还卖什么东西??

到卖五金机电的地方,都有,网上也到处都是,搜一下“自滑润轴承”就可,给你一个参考http://www.dl-sanhuan.com/pictur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