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一下,加个油门锁定开关怎么接线?

楼主(2009-10-15):
小问一下,加个油门锁定开关怎么接线?  可以 直接在 电位器上3根线其一上加个开关么?

请教下!多谢!

网友:
直接将油门信号对地短路的做法不好。将电位器中心线断开,用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开关中点接原电位器中心线遥控器主板那一侧,开关一边接地,开关另一边接电位器中心点。

懒得画图,语言供参考,你自己画图感受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哦,谢谢!很容易理解

再请问下:开关断开,主板接地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问一下,加个油门锁定开关怎么接线?  可以 直接在 电位器上3根线其一上加个开关么?

请教下!多谢!

楼主说的锁定开关是指保险开关呀,我还以为你要把油门锁定在任意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