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热丝切割梯形泡沫机翼是如何让模板两边的热丝走得同步的?

楼主(2009-10-15):
一直有一个疑问,以前也没做好过,就是不知道用电热丝切割梯形泡沫机翼的时候,是如何让模板两边的热丝走得同步的?
切等弦长机翼好办,电热丝平行一走就切出来了,可是梯形机翼两边的翼形模板一大一小,走电热丝的时候势必一边要走快一点一边走慢一点,两头快慢速度的比例应该和模板尺寸大小比例相同,这个比较难掌握啊. 走得不好,机翼中间会切得变薄,甚至前后缘都切不平直,大家是如何控制的?靠感觉?

网友:
不用机器的话,靠感觉,你可以把两侧都做N等分,这样同步时就容易一些

我的解决方法是:买。

楼主:
"你可以把两侧都做N等分,这样同步时就容易一些"

这个办法以前也用过,感觉也不好搞,如果机翼很长,其实超过半米我眼镜肯定看不到两头的模板,更不要说看模板上等分标注的号码了,要是两个人操作,还得协同演练.以前我和我妈一起切,两边报数,协同速度,结果还是不好,估计是练得少,呵呵.

网友:
没有做过。感觉如果两边各做一个金属翼型模板,切割的时候两边都紧贴模板走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手工的话可以弄个重力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的话可以弄个重力切割

这个图好像是飞鱼的吧,重心切割

楼主:
这个重力切割似乎有点道理哦

有没有详细的原理图?看照片一下子不够明白.
是用杠杆来分配重力(拉力)来协调两边的速度么?

网友:
梯形的机翼可以这样切,特别是翼尖和翼根差距大的时候。

网友:
上面那个是百度搜的,这个是原理图,利用的是距离等比关系,重物重量和放置的位置来控制切割速度

网友:
高!实在是高!我是看明白了!

楼主:
高人啊!!!!

太感谢了!!!
谢谢这么明朗的回复!

网友:
這個方法十分聰明

网友:
各有各的高招呀

网友:
还是上套CNC吧  价格不是很高 推荐个地方WWW。cdle。net,或者先自己做个雕刻机再用它来做个PVC板CNC泡沫切割机,几十元买张PVC版,四个42步进电机60元左右,用普通不锈钢螺杆做个双螺母销回差也就几十元,要求高点买现成的12的光轴100多。省下的就是PVC切割机架和驱动板的问题了驱动200,PVC自己没有雕刻机可以找个广告雕刻帮着做也就几十元。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延长梯形的两个边 成三角形 在三角形的顶拉根电热丝 只用控制大的翼形这边就行了 我平时切都是用这方法 不用考虑小翼形那边

网友:
正确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延长梯形的两个边 成三角形 在三角形的顶拉根电热丝 只用控制大的翼形这边就行了 我平时切都是用这方法 不用考虑小翼形那边

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