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干铝合金

楼主(2009-10-15):
最近感觉小铣状态不错 使劲折腾 昨天干铝合金 40mm后  用10mm刀开粗 6mm精光[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4069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漂亮!老大,你的电机参数设置那个速度有多高啊?我学着你把我的BF20L改了,但是步进电机速一超过230,加速度20就丢步,这是为何啊?

网友:
太强了

导轨贴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老大,你的电机参数设置那个速度有多高啊?我学着你把我的BF20L改了,但是步进电机速一超过230,加速度20就丢步,这是为何啊?

步进的具体参数我没记住 但是现在速度可以跑刀f800 我原来也丢步 试着把细分调小 步进不太适合太高的速度 联轴器一定要好的 呵呵 我原来的联轴器不行 用着用着就松了 也丢步呢

网友:
步进电机由于线圈电感原因,速度与驱动电压关系很大,电压底高速力矩下降厉害,我用110VAC(160VDC)的驱动,没换丝杆没贴塑可以空跑到3米/分以上.
如果驱动器电流富裕,把电机改成并联接法(电流1.4倍),理论上速度可以提高一倍.另外不换丝杆不贴塑,普通57电机直驱力矩有点不够.我是增加了电流.

网友:
很不错哦

看来BF20还是不错的.等我有闲钱也搞一台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