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在G4超难飞,真机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09-10-15):
接触模型十多天了,国庆买了一个200多的小直机玩,不过瘾又买个
模拟器
玩,打算玩熟了买个真家伙。
这个论坛讨论最多就是这个亚拓450了,可是我在G4里面玩的时候,450超难控制,轻飘飘,乱动,基本上升天之后无法不摔机,但是其他大点的直机到时很容易控制。
玩过真机的童靴们,这机器有那么难玩吗?

网友A:
G4里面的450,是很难控制,遥感轻微动都可以了。

网友B:
對呀,跟真的不同

网友C:
你把难度调到Beginner试试
另外G4官方亚拓的飞机只有500, 其它的, 像450都是爱好者自己做的, 仿真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D:
真机比模拟好飞多了
模拟器里选个大点的,90级的好一些

网友E:
不是吧,在G4里,500的比450更难飞。
我觉得450还是比较好飞的吗。比雷虎50都稳吗。

网友F:
看你是什么机型啊
G4里 450SE V2很稳的 但亚拓450有很多种。
G4里 基本就是越大越好飞。但还是看机型。
logo700电直我最喜欢模拟了。好稳的很好飞的

网友G:
真机更难

网友H:
logo700 在G4里动力好像不足 操作不猛啊
G4里的450要灵活一点 熟悉一下就好 真机好要飞

网友C:
首先G4/G4.5+所有Addon+所有EP都没有亚拓450, 所以各位用的450必然是爱好者做的模型, 甚至大家用的450可能都不一样, 比较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只有EP5里面有亚拓500, 另外我下了CDT的500ESP和, 450 SE V2, 明显是500ESP好过500, 500好过450 SE V2的

网友I:
只玩G3.因为小

网友J:
G4里的450机没有真机好飞,要飞的话飞90油机会好一点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顺便问问,这里有没有深圳的魔友,你们一般去哪飞?

网友K:
管方有标准V2

网友L:
个人觉得真机比模拟难飞

网友M:
练的少 多练吧

网友C:
原帖由
starmoon
于 2009-10-19 09:04 发表
管方有标准V2
你说的是凤凰吧

网友N:
初练时是感觉很难,但练开了会感觉越来越像真的

网友O:
换凤凰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