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10-15):
对峙双缸汽油发动机,顺时针转动时右边的缸压OK!但左边的不行!!! ,而逆时针转动时左边的OK!!!右边的不行。这是什么原理啊?郁闷哪

网友:
是四冲的吗?查气门!

楼主:

不是,是二冲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二冲程的!

那就没事了!只要工作正常就没问题了。

楼主:
只有单边正常,另一边要么不工作,要么就是放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单边正常,另一边要么不工作,要么就是放炮!

新的旧的?新的退货!
旧的,拆开检查,二冲的没气门,但有可能有笛簧片,检查是否有锈死打不开,关闭不严等.

楼主:
缸压!!!

zongqing52大将,本菜鸟与大家探讨此发动机在手扳情况下两边存在缸压不一致的问题,您提到的簧片OK。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啦!: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