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09-10-15):
新入手苏47一个,在研究这个JJ的前置鸭翼,谁能给说下前置鸭翼同上同下时候的效果?谢谢了。比如说鸭翼上扬30度,和下压30度,会产生什么影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鸭式布局前翼的主要作用是升降舵,个别飞行状态(飞行迎角超过45度时,也就是大迎角飞行状态)是涡流发生器,前翼表现与正常迎角时相反。
单纯说鸭翼角度基本无意义,要结合飞行迎角讨论。正常飞行迎角都在正副10度左右,那么你所说的上扬或者下压都直接表现为飞机拉杆爬升和推杆俯冲。
鸭翼又分近距耦合和远距耦合,SU47应该是近距耦合,除了技术验证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绝对气动优势的结论。

楼主:
谢谢LS的,那么在降落的时候帮助减速,效果应该不错吧

楼主:
我想给我的苏47 前置的鸭翼变可控制的,原来的是不可控制的,这样有利起飞和降落,不过我的控要升级6通道的,4通的不行了

楼主:
低空低速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A:
低空表现应该不错的
你可以看下关于台风战斗机的帖子,讲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楼主:
给个链接好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