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450振动的厉害,可能是尾推虚位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昨天发现油门到65%以上时JJ会突然失控,像是舵机跳舵,有时又正常,今天这种情况更严重了。检查发现JJ振动很大,油门越高振动越大,拆下大奖情况一样,拆下尾桨后振动消失。感觉尾推和尾轴的配合很松,请问怎样处理。[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4095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这样的尾推和尾轴配合会引起很大的振动吗?感觉舵机就是振动大跳舵的,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我的尾巴虚位也是这样 没发现震动啊

网友A:
什么尾舵机 拆下推杆用手顶着点劲儿摇动遥控器摇杆看看每个角度都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YT450SPORT也有虚位,和你这个差不多。飞行时尾部也有振动。

网友:
我的飞越450 也是啊 但震动还好了,应该是和调机有关吧!!在调调看。

网友B:
检查皮带松紧 检查尾轴和尾中联有没弯曲!

网友:
检查尾撑杆与杆头是否松动要用ab胶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尾舵机 拆下推杆用手顶着点劲儿摇动遥控器摇杆看看每个角度都是否正常

S9257舵机,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皮带松紧 检查尾轴和尾中联有没弯曲!

皮带松紧是一般力量压倒1/2,尾轴和尾轴承有点松,但比视屏中尾推强多了,尾中联弯曲怎样检查呢,两个尾桨面感觉有点弧形。

网友C:
看著好像是尾軸滑套磨損后內徑變大了導致的虛位,換個滑套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因为震动大,其中一根尾撑杆的螺丝振掉了,另一根的螺丝松了,可全部上紧后还是振动大,手都要振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著好像是尾軸滑套磨損后內徑變大了導致的虛位,換個滑套試下。

就是这个情况,一般这样会导致很大的振动吗?

网友:
我的比你的晃动还大。

网友:
我飞A123的时候也是,转速过高,加上飞越尾轴不是绝对直,有点点弯的话高速下就越摔越厉害了,所以尾巴震动。现在改光驱轴了,好很多。
还有个原因就是你尾桨不平衡,建议把整个尾中联连桨夹和桨一起做平衡!

网友E:
是高速转的时后出现屁股抖得历害吧。。那就是尾波轴承那的虚位太大了。。换轴承。如还不行就连尾波一起换掉吧,

网友:
正常虚位,YT450GF新的也是这个样!~

网友:
 你的虚位比我的要好N多~~我的没有你说的情况,至于震动源,如楼上这么多位讲的,一样一样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高速转的时后出现屁股抖得历害吧。。那就是尾波轴承那的虚位太大了。。换轴承。如还不行就连尾波一起换掉吧,

是的,可我是刚买的飞越450新机哟,一次都没飞起来过就要换配件,郁闷,先调调,如果不行找飞越看能换不。

网友B:
最大嫌疑是尾轴!

网友:
我的SPORT新机也有和LZ差不多的虚伪,怀疑是尾轴

网友:
单推结构是会有这样的虚位的,双推会好点,震动不因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嫌疑是尾轴!

强烈同意。

其他的可能性都很小,建议LZ换一根新尾轴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做了根光驱尾轴,准备先调整,不行就联系看能不能换,如果不能换就自己换尾轴。不知道尾轴承好不好拆,没拆过呢。

网友:
你的那飞机的虚位和全新的飞机是一样的幅度,飞机有震动的问题很不好解决的,你可以把飞机全拆了重装一次,问题也许会解决,我以前的450也是这样解决了

网友:
还多高手 学习了: !

网友:
楼主,我今天发现这个问题的所在,对我来讲!!我也是刚买的飞越450V2,我的遥控器是WK-2801的,刚装好试飞,也是这个问题,起飞以后尾巴摆的厉害,我都郁闷极了,什么都试了,还怪卖家骗我呢,后来查出原因,压原来是遥控器没设置好,我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遥控器,有没有输出端设置{INPUT}这个功能?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再里面设置选择!我就是这样的,改了选择以后,一切都好了,世界和平了!!

网友:
起飞以后尾巴摆的厉害和震动是两回事

网友F:
尾巴震动剧烈有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1:尾轴弯曲;
2:尾浆动平衡太差;实在不想换尾桨就不要夹太紧;
3:尾波箱轴承卡得要死;
4:尾轴传动齿轮宽度与波箱轴承装配有间隙,加垫片解决,不要小看那点点间隙,对陀螺的锁尾有很大影响;
5:划套间隙太大,其实大点可以接受,太大就换吧,反正我是没换过,经常加点油得了。
6:这点大家很容易疏忽,尾轴上的传动齿转起来跳动大,这个是带来震动的巨大来源,特别是皮带越紧,震得越大。市场上多家副厂的尾轴我买了很多,10根里起码有一半传动齿跳动是很大的。
小东西精度和YT的比,实在是我也不好评论了!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 容易忽略
就是尾撑 螺丝 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 容易忽略
就是尾撑 螺丝 松了..

这个我碰到过~~哈哈。顶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尾轴是直的,但尾轴矿动大,轴与轴承配合及轴承与尾箱配合很松,空轴转动看不出来,带上尾桨后甩动大,郁闷。检查时还损坏了尾推连杆。

网友:
我的亚托一点儿虚位都没有 反倒是稍微有点儿紧呢 后来上了点儿硅油好了许多

网友:
尾波箱轴承要上轴承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尾巴震动剧烈有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1:尾轴弯曲;
2:尾浆动平衡太差;实在不想换尾桨就不要夹太紧;
3:尾波箱轴承卡得要死;
4:尾轴传动齿轮宽度与波箱轴承装配有间隙,加垫片解决,不要小看那点点间隙,对陀 ...

说的很细,你也跟楼主一样用飞越的450吧?

楼主:
昨天振动调的差不多了(把原来13T换成11T,换光驱尾轴和自制尾推连杆后振动小了很多),今天下班再次试飞,飞机比较平稳,锁尾也还可以,但发现悬停电流较高,达13A,打尾舵时电流到15A,看大家悬停都只有10A左右,我的为什么这么高呀,难道是XXD电机和电调的效率太低?试过空电机,空载电流有3.4A,不知是否正常。请大家指点。

楼主:
今天第四次飞,发两段联习悬停的视频。场地较小,旁边有人围观,比较紧张的说。一块电分三次飞的,下来后电压10.95V,共飞了8分钟左右,悬停电流12.8A,有点高。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6118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6119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H:
最近一直在受震动困扰中

网友I(2010-03-29):
我也正在找这个问题的原因,顶一下

网友J:
练习悬停时飞得高点,起码要有1米的高度,还有建议在草地上练

网友K:
谢谢LS,现在已练习系航线了。

网友L:
指甲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