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线滑轨或导轨

楼主(2009-10-15):
自己DIY小车床找不到直线滑轨或导轨!
那位大哥能提供卖家资料 啊!
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
上淘宝,有的是

网友:
我是做数控冲床和数控配套设备的,你要什么型号?
我们公司的采购价格供你产考:
台湾  ABBA 直线导轨   BRH25      300元/米    滑块130元/个     25代表是宽度25毫米
                      BRH30      330元/米    滑块160元/个
                      BRH35      390元/米    滑块200元/个
                      BRH40      500元/米    滑块260元/个

台湾   TBI 滚珠丝杠   4005       350元/米     螺母260元/个     40是丝杠直径,05是丝杠导程
                      4010       350元/米     螺母300元/个
                      4020       550元/米     螺母950元/个
                      5010      450元/米     螺母400元/个
                      5020       680元/米     螺母1300元/个

日本的THK国内的价格太高,旧货较多,非常难买到,供货期太长,
台湾上赢的和ABBA价格差不多,我个人比较偏爱ABBA
丝杠国内较好是汉江生产的,主要是生产磨制丝杠,价格不低,
济宁华珠机械  生产的丝杠,以磨制丝杠,特种丝杠为主,早期的ABBA是他们代理的,

你图上的导轨就是ABBA的,上面是带法兰的,下面的不带法兰,
导轨是一样的,滑块不一样,区别是:
带法兰的,安装高度低,安装孔大
不带法兰的,安装高度高,安装孔小,

导轨与丝杠的安装精度直接影响到使用寿命,要非常注意!

网友:
导轨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好找,那其它东西哪里寻找?难度很大啊

你上网找找,TAOBAO上都有卖的,搜索是很有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