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两个电机干什么好呢

楼主(2009-10-15):
   捡了两个油泵电机,好像是24伏的3000转。电流好像是十几安的。由于转子输出轴在里面藏着所以俺锯开了一个,让转子头露出来了。请各位老师给个建议做个什么比较合适啊。

网友:
根据功率自己看能做什么,最好做台印钞机

网友A:
卖给3A吧,相信他在流口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给3A吧,相信他在流口水呢

我已经有一百多个了,还没沠上用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有一百多个了,还没沠上用场呢
很好,回头去他家捡几个去。
功率都不大估计150W就是电流大,我想先装个砂轮机不知道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有一百多个了,还没沠上用场呢
很好,回头去他家捡几个去。
功率都不大估计1 ...

我都D了一个啦

楼主:
不错,我抓紧也赶快弄一个玩玩,明天琢磨琢磨怎么把输出轴弄长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我抓紧也赶快弄一个玩玩,明天琢磨琢磨怎么把输出轴弄长点

抹点神油

网友:
3000r 做砂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抹点神油

这办法简直。。。就怕过了会就缩回去了            每次都得抹  考虑考虑神油的价格吧

网友C:
做个电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电锯。

做直驱的呢,还是皮带轮传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直驱的呢,还是皮带轮传动的?

这么短的轴不用皮带还能用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