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用USB狗为什么在G4里面检测不到啊?

楼主(2009-10-15):
天地飞6A+USB狗~ 然后DVD的
模拟器
4合一~ G4安装成功~ 用EMU 3.1 3.2 3.3都试过了都检测不到控阿~怎么弄啊~还是天地飞6A就用不了G4?

网友A:
和控没有关系,是你的狗不行!
这种是模拟一个JOYSTICK 的接口,使用外挂的EMU破解,因此必须要配好软件的版本,不同版本有时是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