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直升机普通和IDLE模式设置 解决油门和螺距没有线性 或者大桨不转 没有负螺距等

楼主(2009-10-16):
大家都知道模拟器对于新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也是其中一个 最近打算入手直升机 就打算先练练手

直升机不像是固定翼 在模拟器里面校准好以后设置下4个通道正反舵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普通模式和IDLE模式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 一进游戏 NND  大桨转都不转 没办法 逛遍所有论坛 才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慢慢练习IDLE 又发现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不对 没有负螺距

再次逛论坛 无果 可是不能拿真机来练IDLE吧 咱是穷人 烧不起这个钱 还是自己研究 下面是自己的一点体会 从论坛学到了不少 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谅解 毕竟自己知识有限 这个方法是从根本上来设置 所以对于不管什么直升机和控 都是有有效的 废话挺多 下面开始正题

1.首先把控放到固定翼模式 因为对于模拟器来说 只需要原始通道 而混控等功能是在模型里面由软件完成的
进入模型编辑选项 进入方向通道 红框内就是方向通道的输入 401   自动控制 不用设置了
俯仰和副翼和这个类似 就不说了

2.油门通道 输入是通道3 不过这里要注意 这个通道不是控的通道  而是模拟器的软件通道3 那就去软件通道里看看真正的输入

3. 这个就是真正的输入通道了

进入下一层 可以看到油门普通模式是由什么决定的 即8通道值高于50 油门就是在普通模式 现在动一下遥控上的开关 看动哪个开关 下面的值发生变化 那这个开关就是常说的3D开关了
对于IDLE1 和IDLE2是一样的

下面就是油门曲线设定了 点击红框里面的省略号

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般模型都已经设定好 不需调整 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 可以拉动几个点来调整
同理 IDLE的油门曲线设定也一样

下来就是Hold的设定 应该翻译成熄火吧 动动遥控 看哪个有反应就是他了 大桨不转 就是他惹的祸

4.下来就是螺距的设定了 我用的是网上下 载的Trex 450SE V2模型  好像他这里是吧螺距单独用了一个舵机 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不过管他呢 能用就行
这个设定和油门的设定大同小异

对于不同的机型 也是一个道理

设定完以后保存 现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可以开始爽飞了 对于不同的控 模拟器映射的开关不一样 为了适应自己的习惯 可以到通道映射里面修改 如果不知道模拟器哪个通道对应模拟器的哪个通道 就一个个试吧 反正后面也就4个通道 没办法 笨人只能用笨办法了

写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帮忙修改修改 只是请喷子们绕道 我只是想帮助和我一样的新手

最后祝大家天天爽飞 永远不炸  (厂家们不要介意哈)

网友:
安装了G4软件,但是不会用,反正很多问题,没加密狗,用回ESKY LAMA 4的遥控4通道的,也不行,麻烦,只能用真机来练习了!!!可以教教我怎么用G4,和配件?

网友A:
楼主这是一种方法, 不过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把直升机的控制模式设置成pass through而不是默认的soft radio, 然后剩下都用控设置

等有空了我打算完善一下我那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一种方法, 不过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把直升机的控制模式设置成pass through而不是默认的soft radio, 然后剩下都用控设置

等有空了我打算完善一下我那篇文章

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一种方法, 不过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把直升机的控制模式设置成pass through而不是默认的soft radio, 然后剩下都用控设置

等有空了我打算完善一下我那篇文章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而且更实用 不过还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请教楼主。
我是新手,G3.5 ,e-sky 0905A模拟器,4通道。下 载的亚拓450,但是现在感觉450反应太快,想通过设置把他改得慢些,等飞习惯点再改回原来的设置,是要改哪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上。按照你的图设置后,多了每次都要CTRL+F来启动飞机,但CTRL+G这个3D开关似乎没什么感觉。

又在论坛上搜了以前的帖子,找到一个G3.5里取消3D油门的设置的帖子,依葫芦画瓢

在飞机设置第三通道的普通模式和IDEL1  IEDL2  3个项下的VOL1和VOL2全部分别改为100和0,感觉450是没有那么劲爆了。

也不知道正确与否,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请教

网友(2010-03-29):
正找这样的文章呢,收藏了,谢谢

网友:
 多点这种技术贴就好了

网友(2010-11-07):
不是特别懂啊

网友:
好贴,终于找到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地方了。
原来藏在这里

网友(2011-01-29):
好文章,只是插图的分辩率太低了,难以分辨了。

网友:
这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