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挂了

楼主(2009-10-16):
今天飞的时候把410炸挂了,请问大大们换什么舵机好啊

网友:
410M,我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A:
我用KDS800,买来没多久,在调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KDS800,买来没多久,在调试中!!

KDS800??
对了,LZ,你说的是舵机还是陀螺???

楼主:
410M啊,舵机

楼主:
陀螺仪是401不是410

网友:
换舵机可以试试5065mg

网友B:
亚托网站上说,410m容易坏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在固定舵机时,螺丝不应当上得太紧,不然外壳会受到挤压,导致里面齿轮间距变化,舵机内部齿轮吃紧,负载加重,容易烧毁。

网友:
换202MG 有售后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托网站上说,410m容易坏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在固定舵机时,螺丝不应当上得太紧,不然外壳会受到挤压,导致里面齿轮间距变化,舵机内部齿轮吃紧,负载加重,容易烧毁。

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托网站上说,410m容易坏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在固定舵机时,螺丝不应当上得太紧,不然外壳会受到挤压,导致里面齿轮间距变化,舵机内部齿轮吃紧,负载加重,容易烧毁。

换句话说,电机不耐噪!质量一般!

网友:
65MG 评价一直都很好。我一直用辉胜9G ,飞航线悬停,也没觉得什么不好,齿轮换一套才几块钱,真便宜。用1个65MG 可以换6,7个辉胜。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结果还是换了65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