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研磨发动机气门的。

楼主(2009-10-16):
一直就是喜欢小发动机,可爱,漂亮,精致。飞机小,好携带。麻烦就是甲醇燃料好贵。进口的四冲当然好了,就是买不起。所以经常用国产三叶的小甲醇发动机。三叶52四冲是仿OS52的,用在40级别飞机上还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一般三叶发动机在使用前我都会自己拆装一次,研磨气门,直接换掉轴承。 全套东西了。一个电机,一个硅胶管,一个电池,一个舵机测试器。 使用一个2mm内径的硅胶管连接电机和气门。 启动电机带动气门转动,研磨气门,简单研磨几分钟就好了 气门和气门座上面有一道光圈。 磨合的很好的发动机。我这台三叶52放置时间太久了,所以换了气门弹簧,三叶的发动机,气门弹簧很差,放置旧了,就没弹性,造成动力不足。所以最好直接换掉,有OS的可换就是最好了。

楼主:
然后就是装机去飞,稳定,有力。

网友:
是气门口与气门磨?需要磨料什么的吗?

网友:
用研磨膏,金钢沙做的,绿色,气配有卖,用那最细的。用机油稀释后使用,千万别落进气门导管!!!
发动机的气门不要频繁的研磨否则影响寿命。
烧蚀了就要研磨。造成气门口烧蚀的原因,是气门关闭不严造成的——气门关闭不严,是气门间隙太小造成的——气门间隙太小,是调整不正确或发动机过热早成的。
调气门间隙的原则是——宁大勿小!!!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知道了。原来是“烧蚀了就要研磨”,以后拆机我要检查气门口,学习了!

网友:
   ,不可以常磨哦

网友:
还没有用到四冲的,等用到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