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舵机一周死三个...

楼主(2009-10-16):
刚入磨的时候.买了四个9G.用了一个多月后.发现死掉一个..不到一星期又死一个.并且是在空中死的..也不知道哪来的技术.二次都安全从高空飞回来...并且是在我家楼顶上飞的.后来.折开看到.
电机
里的电刷黑了.导致二相短路.用手转一下才可以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坏.有保修吗?坏了找谁?
附加一句.发贴前一小时.又死一个..检测电压5V正常.全是电机电刷黑了...用手助力一下才转...这玩意就找不到一个保修的地方...晕..

网友A:
这个……是RP问题。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用的辉盛舵机只换过一回电机,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辉胜用了很长时间了,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一周才死一个,我一周坏15个,懒得换齿

网友D:
确实垃圾,。我连死3个舵 坏了 2副桨 就再没用过盛辉 我用的 银燕 老牌 不错

网友E:
他家舵机的确不咋地。。。。
特别是9G还有冒牌地。。。。

网友F:
还一周3个,我一天就坏5个了,所以坚决不用了,直接上了202MG

网友G:
买到盗板了么?我炸机也没坏过电子部分啊。
有一个扫齿,有一个电机脱焊,还没自动下课的

网友H:
20元的舵机不至于此。

网友I:
我也在用 很好用 不知道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