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我前两个月发表的阐述410M烧毁的原因个人见解一文后的2个多月里,为了彻底检验我的帖子的运用依据的可信度,我分别各买了一架YT450SPORT和YT450PRO,并且进行2中安装形式:安装YT450SPORT用的是原装35X电调配合410M,8月底,在飞行了1个星期左右就死掉了2个410M和1个420;安装YT450PRO,电调用的是好赢40A电调,同等时间450PRO上面的410M完好。于是回来后我将SPORT上面的35X的2块三端稳压块78D06换成78D05后,BEC输出又原来的6V电压供电改为5.02V,重新换了2个410M和420装上,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了。在进行的2个月的实际飞行中,35X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35X+410M做连续侧横滚;自旋翻;倒飞刷锅;彩虹;撞墙等剧烈3D动作了,2架飞机三次3D大炸后在410M没有损坏过一个,特别是有一次炸机后,450SPORE大浆和副翼杆搅再在一起将近有1分钟左右的憋舵,410M吱吱的直响,拔掉电池后马上检查410M,410M有点升温,再次通电后并没有发现410M反应迟钝的过流烧毁现象,要在6V供电情况下绝对马上OVER了。通过在实际飞行过程中,我还发现环境温度过高对410M烧毁也有一定的影响因素!还有个怪现象大家发现了没有??!!!时间一长,舵机线居然硬朗了许多, ,反正我用了1个多月以后发现,原本很豆腐的舵机线,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坚挺起来,搞的我一头雾水,我一想是不是天气慢慢转凉的原因!!!???这些都是我实际用后的感想和体会,望还在为410M频繁烧毁而愤愤不平的朋友们能够借鉴一下,让你们的心情远离郁闷和愤怒!!
410M在低于5.25V电压电压范围内,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谓是由于450上面的一款比较好的舵机,410M金属齿轮还算坚挺,2架飞机经历了3次较大的惨炸,舵机依然很好。目前感觉410M缺点就剩下摇臂的虚位大的问题了,有410M的朋友可以自己感觉,用手指尖轻轻拨动摇臂,摇臂顶端将近有0.5-1毫米的虚位,虽然对飞行没有多少影响,但是总感觉心里不舒服!!!对比一下65MG,65MG要用很长很长(1年半左右)时间才有那么一点点虚位,新410M摇臂输出齿的虚位问题,望410M生产厂家和YT能够重视 。
严重跑题!!
言归正传,改造35XBEC电压其实很简单,原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就是把35X里面的6V稳压块改成5V稳压块就搞定了,也不需要再花钱整个外挂BEC那么麻烦了,废话少说,上图!! |
-
我的机群!!很多亚托产品,显摆一下!!
-
35X电调
-
咔嚓咔嚓,剪断一边
-
脱去外衣
-
电路板正面的2块78D06F,很抢眼!!就是动它
-
热风枪卸之,换78D05F
-
换下来的78D06F
-
穿好衣服检查电压,5.02V!正是我要的
-
全部装上去,看电子设备有没有影响??!!
-
一切正常!!BEC电流有标称的3A
-
折腾了2块电池,中间检查了舵机的力度,很好,没有任何影响
-
装到450SPORE上面的样子
-
35X电调其实很不错,我已经用习惯了,改改BEC,用的更完美
-

网友(2009-10-16):
共同进步 学习学习

网友:
的确严格来讲, 楼主的数据没有统计意义, 大家只是说这数据不够证明它有效, 但是不能证明有效并不意味着证明了无效, 这是两回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 用低电压对寿命肯定是有好处的, 也许高电压会更高速更大力, 但是对大多数人, 恐怕还是寿命更重要

所以楼主不用太在意这种说法啦

网友:
250的电调是可调电压的

网友:
楼主是好人!!

周哥,感谢你对我们无私的帮助!代表荆州模友感谢你哦!

网友:
其实很多人证明了,用亚托35X的电调就会烧舵机,而用其他的电调却很少烧舵机,不仅仅是LZ一个例子。我也用的410M,现在完好,因为我的是GL的电调,输出也是5V的~~~

网友:
佩服了,LZ那认真又执着的研究态度,我要学习!

网友:
降压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我还是用回65mg乐

网友:
我的固朗40A用的是78D05AL

网友:
我虽然没有410,但同样支持lz的求真精神。

网友:
换舵机吧

这样做, 一来保修肯定没了, 虽然不一定指望得上,
二是舵机也不如以前有力了

楼主:
回ls,既然是打开了35X,也就不指望保修了,除了程序软件以外的硬件部分,一般硬件故障可以轻松搞定,在5V供电情况下,410M反应仍旧很快,而且有力,在钟摆动作上面已经得到证实,快而且有力,感谢LS帮顶

网友:
楼主的贴子相当有技术含量,这样的好贴现今难得一见,比起烧舵机,亚托的所谓“保修”不值一提,楼主的方法值。赞!

网友A:
楼主,电调不是可以设定的吗?通过与控的配合,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我这么设了,5V 的输出。35X,15X 都重新设定了。还需要改78D05吗?

看过狗挂墙的,没想到JJ 也这么挂,很节省地方哦。

网友:
进来膜拜一下LZ,
很喜欢LZ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调不是可以设定的吗?通过与控的配合,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我这么设了,5V 的输出。35X,15X 都重新设定了。还需要改78D05吗?

看过狗挂墙的,没想到JJ 也这么挂,很节省地方哦。

35X 不能设成5V输出的呀!!YT500的原装电调可以设置,35X 你是如何设置长5V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我直接在输出线上串了一个3A的二极管,因为18D05感觉不好换。

网友:
楼主,我中午去买了10个78M05,下面还有行是051,不知道下面的小字是什么意思?说那个只有1A的电流,不知道电流怎么看的?请楼主请教下!

网友:
问了懂电子的及搜索了下,总结如下:
一般的电路都需要有直流电才能工作,一般稳压电路为直流降压,即由较高之直流电压降低为较低且稳定不变的直流电压,为获得直流电源之最普遍也是最便宜的元件。78系列为输出固定式正稳压,79系列为输出固定式负稳压,317系列为输出可调式正稳压(1.25V~37V)。编号中的XX代表电压,如7805代表输出为正5V的稳压;7806代表输出为正6V的稳压;7909代表负5V的稳压。一般而言其输入电压必须比输出稳压高1.7V~2V以上,78LXX与78LXXM为1.7V,其他78,79系列为2V,而317之输出入间压差可达40V。输入输出压差越大,IC发热越厉害.一般应用电路如下:使用时,峰值电流,平均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等参数去综合考量IC。若要求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平均电流100mA,瞬间最大电流200mA,则选择78M05或78D05都较适合客户需求,若选择78L05无法应付瞬间电流,可能会造成电路失效。

网友:
研究看半天,把结果发上来:KIA78D06输出电流是1A的,并不是1.5A,所以,原来的电调也只有2A的电流,应该达不到3A,78D05也是1A的,78M05是0.5A的,78L05是0.1A的,所以,最好换78D05的,还有,舵机的电机运行电流我用万用表量了是46-50mA,三个斜盘舵机加一个尾舵机也就200mA样子,瞬间启动电流也基本不会上升多少,再加控制电路电流,我想1A电流也绝对可以的了,这个是我下午研究的结果,紧跟LZ!

网友:
楼上精神不错, 不过舵机电流要测的是有些阻力时的电流才是最大, 测空转电流没什么用的, 我记得楼主测6V的情况能达到1A以上

网友:
非常感谢LZ

前天刚装好一台PRO和一台sport,正在考虑如何给BEC降压的问题,想到这个稳压集成块更换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参数不清楚,没敢下手(新电调啊,必须要有把握才刨腹哦),看了这个帖子,信心百倍的准备换了。

网友:
78D05万一过流击穿后,是通路的吗?电子设备还是挺危险呀

网友:
楼主很强大,为了做实验一下搞2个450!

网友(2009-11-18):
周哥 啥时候也给我弄个降了压的35X啊     成都眼镜

网友:
看过周哥飞飞机  技术没得说啊  我的山寨机在周哥的调教下也能飞3D了  感谢感谢

网友(2010-01-05):
实际是现在的SPOT的旋翼头做的太粗糙了,新的球头扣动起的阻力都很大,球头和球头扣的精度原不如原来的,所以烧舵机的几率就大多了

网友:
以实际加分来鼓励好帖,做个记号,以后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要考虑到舵机的堵转电流。。。2A还是需要的。。

网友(2010-07-08):
学习了,研究下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请问负责给单片机供电的也是 780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