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模型产品试用专栏
蓝箭D26010舵机无反应?求助

楼主(2009-10-16):
把新的蓝箭D26010
舵机
安装到我的GL450B上,替换下来老的65MG,
陀螺仪
还是GM700.手工已经把陀螺仪上的开关拨到数字模式。
控是JR2720, 感度通道5,陀螺仪通道4.
问题:
开控,加电。陀螺仪初始化完毕,红灯亮,说明进入鎻尾模式。这时候用手拨动方向舵,舵机响应正常,就是行程很短,还没有仔细研究怎么调整,但是方向舵的行程已经是100了。第一次用JR的控飞直升机。以前是天九。这时候,手拿起450,快速顺时针摆动机尾,舵机居然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有以下原因
1:你的控还未设置第5通道为感度通道,jr 2720默认第七通道为感度通道
2:或者感度通道行程设置过低或感度过低
3:陀螺上面的行程设置过小

楼主:
多谢回复。
JR控我只是用默认值,还没有研究,原来这样的,我回去看看。
陀螺仪上面delay我设置成0, limit是80%,是不是调整这里改变行程?
顺便问一下,JR的控怎么调整exp的时候,曲线改变的中点不是在坐标原点而是左下角,和天九屏幕显示的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刚才看了,遥控器里面的Input select AUX2 下面对应的是AUX2 SW, Gear对应的也是gyro sys,
怎么把gyro gain调整到通道5上? 是不是把AUX2设为禁止就可以?

网友B(2010-01-05):
谁是D26010舵机厂家代表。我的D26010舵机的空芯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