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想改六通发射不成功,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9-10-16):
2.4G大lama准备在婚礼上送婚戒,试了几次还算成功,唯一的难处就是大部分不懂航模的人接了飞机后复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手,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大lama是四通发射配单独六通接收机和3合一,所以想把发射和接收机都换成六通的,这样就可以在五或六通道上加一空投装置,谁知道换了futaba六通发射接收后,油门就不好使了,只有A桨转动,并且是颤抖式转动,升降副翼都好用,,换回原来的esky发射接收又一切正常,有点奇怪,,,,后来问了一个商家,他说大lama接收机是和陀螺仪在一起的,就更不解了,3合一不是包括陀螺仪了吗?怎么又混在接收机里了,,,难道就改不了六通了????大家帮忙解答啊,谢谢

网友:
顶  我也玩大lama

网友:
我的是艾特鹰眼,也是单独三合一,换了0404控一样玩啊!建议用个0406a试试,有可能三合一和发射机不兼容!我用振华控都不能控制三合一的!问振华客服就是兼容问题,编码不同

网友:
原装的0404G可以改成五通

多一路来控制空投

网友:
简单的很,不用换接收机和遥控器,只有在遥控器里加一个电位器就行了,以前有帖子,自己找一下,0404加通道

网友:
还有建议LZ不要用这么大的飞机做这个,危险,还是小LAMA安全。我的大LAMA买了后就没怎么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大lama准备在婚礼上送婚戒,试了几次还算成功,唯一的难处就是大部分不懂航模的人接了飞机后复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手,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大lama是四通发射配单独六通接收机和3合一,所以想把发射和接收机都换成 ...

       我个人认为,你的大LAMA的接收机,本身就只是个四通的。对于六通的控来说,也这能控制四个通道呀。至于你的六通的控没法控制大LAMA,那是你没有设置好。我就是用FUTBAB12ZH的控来操控LAMA的。我以前发过这类的贴,你可以搜索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你的大LAMA的接收机,本身就只是个四通的。对于六通的控来说,也这能控制四个通道呀。至于你的六通的控没法控制大LAMA,那是你没有设置好。我就是用FUTBAB12ZH的控来操控LAMA的。我以前发过这 ...

我的大lama接收机是六通的,发射机是四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你的大LAMA的接收机,本身就只是个四通的。对于六通的控来说,也这能控制四个通道呀。至于你的六通的控没法控制大LAMA,那是你没有设置好。我就是用FUTBAB12ZH的控来操控LAMA的。我以前发过这 ...

道哥:这次你关于控和接收机可是说错了哦……
ESKY的0404控是可以扩展为6通的控的,4IN1里的接收机也是标准的六通接收机……
大LAMA只用了6个通道中的4个通道而已……
还有,你的控是72M的,LZ的是2.4G的,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协议有差异而导致的桨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lama接收机是六通的,发射机是四通的

你是不是可以将控和4in1打开,拍些清晰的照片传上来?尤其是控的电路板。
这样,大伙也可以帮你出谋划策是不是?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协议有差异而导致的桨颤呢?

这句话我感觉很有道理,,接收机是单独的,还有3合一,,我已经定了一台ESKY六通发射机了,回来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协议有差异而导致的桨颤呢?

这句话我感觉很有道理,,接收机是单独的,还有3合一,,我已经定了一台ESKY六通发射机了,回来就知道原因了

订了6通的控?
那要取消6通控的混控模式后才能控制LAMA哦!

网友(2010-01-22):
飞戒指那用得着新人接飞机啊,直接悬停在新人上空,让他们解开绳子就ok了嘛!我都这样的。一点问题没有啊!就是天线太麻烦了,有时间换个2.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