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era wk-701接收器问题.

楼主(2009-10-16):
请教高手们,,WK-701接收器怎么接线啊,,有8个插口,但JJ只有6个插头,,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插了,,麻烦大家讲清楚点,谢谢,,

接收器.

接收器.

偶的JJ

偶的JJ

裸体

裸体

裸体

裸体

网友:
60# 金属头和塑料头的斜盘舵机通道 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D%F5%C1%A2%B8%D5
剩下的就是 3通道接油门(电调信号线) 4通道接转向(陀螺信号线)尾舵机接陀螺输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