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锁尾了

楼主(2009-10-16):
401+520 AKE R38 +ZTW 50A
3SA123 飞了几次了前几次锁尾还不错,现在一快
电池
能锁住另一块锁不住,漂的厉害,向右漂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重新调过呀。。看看尾舵固定座固定死没。

楼主:
换另一个电池立刻没有问题了

网友B:
那块电池性能下降,电机转速低了。用这个电池时把感度调高。我的机子就是用某个电池时感度要低,用另一电池就用高感度。

网友C:
调高油门就得了吗

网友D:
板凳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