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菜鸟!双电机问题

楼主(2009-10-16):
听说双
电机
同一转向船会跑偏,是否有这一回事呢?如何解决,一定要一正一反才行吗?

网友A:
双发的飞机的螺旋桨方向是一样的,主要是为了简化生产流程。
船应该也是这样吧。

楼主:
那应该同一转向是可行的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如此。
但船上的两个螺旋桨较近而且。。。 。。。总之和飞机不可能完全一样,还应在实践中感受感悟。

网友B:
飞机有发动机斜拉和副翼来抗反扭~~船就麻烦点~~~~

网友:
买正反一对的旋叶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