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四号坦克的进来帮忙一下,谢谢先!

楼主(2009-10-16):
炮管上下摆动的过程,会不会有一个点感觉不顺畅,有卡一下的感觉?

网友A:
兄弟,看你怎么理解了,你可以认为在上下摆动时短暂瞄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你怎么理解了,你可以认为在上下摆动时短暂瞄准一下
兄弟,我该向你学习!
不要太追求完美啊

网友:
没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我的三号也有这现象,应该是炮塔里面的炮管座位置有偏差精度不好导致的,我也不在乎了,就那样吧,要想完美得拆开来用锉刀自己改改那个座架

网友:
我的4号改了下效果还多了 卡一下还是有一点  设计问题

网友:
我的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