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安装照片!!!

楼主(2009-10-16):
以前玩固朗450看见亚拓出新款450sport就买下了,刚开始还很高兴装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亚拓也太夸张啦!!!飞机做的不错可叫人怎么把其它的东西装上去!!!亚拓中毒啦!!!怎么能这样搞,是不是亚拓以后的套装机连接收陀螺舵机都固定在大架上,连控都换不了噢还油连只能用亚拓的!!!JR的飞机都可以用FUTABA的陀螺!!!

把电调放前面!!!离陀螺远一点!!!

把电调放前面!!!离陀螺远一点!!!

接收只能装下面!!!危险!!!

接收只能装下面!!!危险!!!

陀螺装这里!!!

陀螺装这里!!!

这样看起来还有点空间!!!

这样看起来还有点空间!!!

还是好看呢!!!就是装的时候不爽!!!

还是好看呢!!!就是装的时候不爽!!!

网友:
你这线布的太乱 ,接收机可以放在肚子里的啊

楼主:
肚子里有陀螺仪!!!放不下!!!

网友:
 这样放,如果不炸鸡还是不错的,如果大炸嘛。。。有点刺激

网友:
futaba的插头插在jr的接收机,好像要开刀的?

网友:
接收放下面确实不安全。LZ买的是普通板没用750?

网友:
问下 你的电机好装吗??我的线向上翘 费好大劲才装上 把线都记在一起了 而且线只能从后面出来 前面碳板咔的不行 !!!!

是不是呢?

楼主:
不好装电机上的电线向上翘!我的也是从后面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SPORT头罩跟左边的球头都有点太靠近呢??

网友:
我的也是 而且头罩非常难戴   看来亚托设计是有问题的!

网友:
401你可以固定在尾管坐上面,只要自己做一个小平台,接收机放在肚子里面,电调放在侧面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24):
我的也是头罩相当的难戴~电调只能装地下~~~jr10通的接收太大只能装侧面!!

网友:
我的也是头罩相当的难戴,电调只能装地板下面·~jr10通的接收太大也放不进肚子里·~只能装侧面!

网友:
就收机 位置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