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每次都要设置控

楼主(2009-10-16):
我的G3.5每次进入后,都要重新设置一下控,就是先找控,再设居中,然后还要再设下通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存啊?另外我的显示器是1440*900的,每次进入后也要重新设置下,退出后重进后还是回到默认的1024*768上。
是不是因为我下的D版的原因啊?各位高手前辈们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网友A:
我也是先找控,然后就可以了,不用设置通道的吧,分辨率的话你试下窗口模式

网友B:
如果是用JOYSTICK 加 EMU 破解的版本就是这样的!
并且有些功能是不能用的!
使用硬件协议的G3.5 模拟器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