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主桨转速低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炸之前转速很好,炸了之后,修好再飞,感觉转速低了,我知道把油门曲线提高就可以了。
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炸机前后转速就变化了,我的油门曲线又没有变化。
还有人说螺距大了,降低螺距曲线,转速就起来了,我也想不通,转速和螺距曲线有关吗?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炸鸡完你修好的螺距曲线可能和炸之前有所出入 比如说原来0油门 螺距是在-2 修完后没调整螺距可能在0 这样在加油门的时候 螺距过大 自然转速就上不去

网友A:
补充下 螺距越大升力越大 相对的阻力也越大 合理的螺距曲线配合相对的油门曲线才可以得到最佳的转速和升力 如何没飞3D无所谓了 调不好就多费点电

楼主:
多谢各位啦!

网友B:
絕對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