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PL 变成 3PL,加正反舵开关

楼主(2009-10-16):
跑船,实在舍不得用FF9,(有过JR MAX662被螺旋桨扬起的水花溅湿遥控器导致失控的惨痛教训)。于是,收了个很新的Futaba 2PL FM,以前改过遥控器,增加通道。这次也不甘心就两个通道。上网狂搜,哈哈,果然可以轻易改成3PL,由于发射机的高频和低频部分完全独立,且收的这套控本身就是3通的接收机,所以决定大胆下手。

改2PL为3通道遥控器
当我们还在郁闷2PL只有两通道的时候,别人早就发现2PL有3通道输出,自己亦专门收了一个二手的2PL回来,实验兼示范,教各位2PL的玩家如何将手上的2PL改为3PL,哈哈!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需要的主要电子元件:223贴片电容两粒,102贴片电阻一粒,5k可调电阻一个(最好是单圈的),3并排线一小截
下 载 (83.77 KB)
07-12-20 14:21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有人会问,2PL的接受不是2通道的吗?单改遥控又如何?而实际上,2PL有几个版本:一是配R152JE接收机的版本,一是配R142JE接收机的版本,还有就是配R153f的FM版本。
要实现3通道,肯定要发射和接收都是3通道才行,不用解释了吧?所以发射机是一定要改为3通道的。bbs.rcfans.com
遥控车|模型|遥控模型|遥控汽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China Hobby
说说不同版本的接收机。
配R153F接收机的就不用说啦,因为R153F本来就是3通道的FM接收,所以接收机上无需做任何改动,所以买了2PL FM版的朋友爽啦,自己手上的2PL无缘无故就变成了3通道的遥控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配R152JE接收机的朋友就有福了,因为R152JE本身就是一个4通道的AM27接收机,强吧,哈哈!我们只需要启用其中的第三通道就可以了。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配R142JE接收机版本的朋友,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手上的接收是R152JE的,不知道R142是否能够改为3通道接收,SORRY~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首先我们来改R152JE接收机:
原来的样子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下 载 (79.66 KB)
07-12-20 14:21

我们拆开R152JE,咦~怎么会多出两排针孔的呢?奇怪了!
下 载 (89.97 KB)
07-12-20 14:21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拆开背面,我靠!还有两排输出并没有接针脚,秘密就在这里了,图中由上往下分别是BATT/CH1/CH2/CH3/CH4的接口,但是R152JE出厂时CH3和CH4的针脚并没有接上,原来如此,哈哈!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但是这样很麻烦,刚好我们玩电车的BATT接口是闲置的,何不直接改为第三通道的输出呢?就这么办了!bbs.rcfans.com
bbs.rcfans.com
图中的输出线由左往右分别是信号线输出,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我们只需要将第三通道的信号输出与电池线的闲置针脚短路,就等于将第三通道的信号移到电池那个接口上了,正极和负极本来就是连通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是图中紫色两处短路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下 载 (102.49 KB)
07-12-20 14:21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连上线之后,哈哈,就是一个3通道的AM27接收机了,盒上盖子,和原来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原来的BATT输入变成了CH3的输出^_^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下 载 (108.48 KB)
07-12-20 14:21

接着我们来改遥控器了: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拆开,晕,好多线......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下 载 (135.37 KB)
07-12-20 14:21

遥控车|模型|遥控模型|遥控汽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China Hobby

接着我们拆开那个超级无敌简单的AM发射模块,就是黄色那块电路板啦,拆开两个螺丝即可。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朋友们记得先拔掉天线,我自己第一次拆所以没有留意)
接着就看到这个地方了,主电路板
下 载 (106.44 KB)
07-12-20 14:21

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不管它,我们要改的地方是图中方形围起来的两小处^_~
下 载 (118.19 KB)
07-12-20 14:21

先来第一处吧,这个地方最简单的,将图中紫色圈圈的地方同时短路就行了,我自己是一根线直接过去,解决了!bbs.rcfans.com
下 载 (92.07 KB)
07-12-20 14:21

下 载 (89.47 KB)
07-12-20 14:21

遥控车|模型|遥控模型|遥控汽车|模型论坛|航模|海模|模型店|China Hobby

然后就是第二处了,图中紫色圈着的两处之间接一个223贴片电容(就是0.022uF),蓝色圈着的两处之间也是一个223贴片电容,红色圈住的两处之间就是一个102贴片电阻(102=1000=1k欧姆)
这个地方有点小难度,因为图片上显示的这么大,实际上一粒贴片电容电阻才那么一两毫米,眼屎那么丁一点,自己看着办,小心焊接。
然后将5k欧姆的可调电阻针脚按顺序接到图中绿色的接口上就可以了。记住可调电阻的针脚要与电路板上的顺序对应,左中右,不要搞到可调电阻上的右脚接到电路板上的中间就可以了。总之就是可调电阻上的中脚接到电路板上的中间位,左右随便。RC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 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下 载 (63.44 KB)
07-12-20 14:21

接下来就是接上电容电阻以及可调电阻的完成图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下 载 (111.5 KB)
07-12-20 14:21

|RCFans
接着在遥控器上面开个孔,让可调电阻的拧柄有地方出来用手去控制bbs.rcfans.com
下 载 (90.33 KB)
07-12-20 14:21

我用AB胶将可调电阻固定的,哈哈
下 载 (96.85 KB)
07-12-20 14:21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装好可调电阻之后,还可以吧^_^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下 载 (81.78 KB)
07-12-20 14:21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bbs.rcfans.com顺便看看如何将2PL改为锂电的接线。
下 载 (128.69 KB)
07-12-20 14:21

bbs.rcfans.com
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大功告成!今晚又是周四玩车之夜,嘻嘻~
下 载 (176.36 KB)
07-12-20 14:21

bbs.rcfans.com

补充两点:遥控迷模型论坛|RCFans
1. 因为软件问题,遥控器是无法对第三通道进行如何设置的,需要注意!
2. 使用可调电阻是因为可以对舵机的角度进行任意调整,如果想改为开关也可以的。
坛|RCFans
感谢ice1234兄弟给我技术援助,Thank you very much!

在公司利用午休时间顺利改造完毕,由于软件原因,第三通道无法实现正反舵、中立点、行程感度等设置。没有正反舵是最大的麻烦,于是额外为新增的第三通道单独增加了一个正反舵开关,哈哈,顺利通过测试。 3PL改装完成!贴片元件真不好焊呀!幸好,我的接收机不用改,否则。。。。。累死了。

忘带相机了,只好用手机拍照了。

楼主:
第三通道

第三通道可以用来控制像真船模的炮塔转向,也可以控制帆船的收放帆,比用扳机控制要好多了。

网友:
diy就是好

网友:
顶一下,LZ乐在其中。

网友A:
请问LZ:T2DR能不能改3通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T2DR能不能改3通

这个真不知道了,你可以打开看看线路板需要改装的地方是否和2pl一至,可以试试,但要谨慎。不建议增加,用处不是很大,我只是碰巧觉得好玩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