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凤凰比起来,感觉g4 真是差的太远了

楼主(2009-10-16):
我在家的笔记本上玩凤凰效果开到最好很流畅,画面可以用完美形容,可是玩g4 的时候很卡,画面也很差,这是怎么回事?感觉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你答对了!凤凰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的模拟器

网友A:
凤凰是3D地图吗?
可以跟在机机后面飞吗?

网友:
G4性能是比较差, 配置要求高, 但是我觉得物理仿真度比较好

网友:
绝对凤凰好啊,昨天又升级了,而且设置多,遥控设置也简单,从来不需要设置通道正反,哪怕通道都不要设置
缺点就是飞机少

网友:
还是喜欢G4,更真实

网友:
没觉得,我飞直升机感觉G4比凤凰真实的多,凤凰太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是3D地图吗?
可以跟在机机后面飞吗?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可能是因为G4是全3D的场景,所以占用系统资源大

网友:
G4有3D场景,也有PHOTO场景,凤凰只有PHOTO场景,是不能换视角位置的,而且G4.x里的物件大部分是3D的,比如树之类的,凤凰里的基本上都是贴图

论仿真度来看,力学仿真还是G4.x做的好,凤凰比较漂,不过用凤凰比较容易练动作,所以现在我还是用凤凰的多

网友:
扑充:要比画面效果,G4.x在配置高的机上,可以用完美行容,凤凰设计的很巧妙,在配置差的机上也可以出很好的画面,主要还是非全3D的原因,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化算法和对3D硬件的依赖。

网友:
我本来是买了套Sim-X12想试试凤凰, 结果很失望, 于是还是当G4狗用, 现在原来的正版放在公司空闲的时候练, Sim-X12接控在家练...

觉得G4那个悬停训练真好用, 有个目标, 漫无目的的悬没感觉

网友:
我都把G4删了,还是凤凰好,赞一个。

网友:
g4好,全世界都在用,力学仿真好,凤凰的垃圾和xtr有的一比

网友:
我感觉凤凰除了不真实的飞行感觉之外没有什么明显缺点了。哪怕是选项图标都设计的令人心情愉快。
不过我一直在用G4.5,为了更真实。

网友:
我的感觉是,凤凰好飞,很稳,属于机调的很好的那种,G4.5不好飞

网友:
这个不好比   因该说如果在一台四核的配置不错的电脑上  大家是爱用G4 还是凤凰呢     我也很想知道XX

网友(2009-11-16):
G4.5和Phoneix都有,感觉才开始玩模拟器,还是凤凰吧,简单多了

网友:
凤凰有旋停训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