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一架鹕式

楼主(2009-10-16):
今天到的货,花了4个小时才把他装好,英文的说明书还真看不懂,图片小又不清楚,比以前装过的都难装,涵道装在机身的中央位置,第一次碰到,自己摸索半天就在客厅桌上搞了起来,中午饭也不吃了,叫大家端到自己桌上吃,此机最大的缺点就是舵面的连接只用简单的橡皮管连接,一点也不牢靠,用舵机试拉一下就快拉开了,还要自己用牙签胶带拼命补强,如果是第一次买飞机的人的话,不是害人吗?大家看看照片吧,改天出去炸一定上照片

楼主:
待飞小队,谁能活下去?

网友:
一直想看这个飞机的底部照片,楼主能否补一张。关键是涵道的气流出口在哪?真的从百叶状的喷口出??

网友:
LZ上几张装机过程图

楼主:
‘马上给你看

左右各有两个出风口造型的凸出物,靠近轮子的才是真的

左右各有两个出风口造型的凸出物,靠近轮子的才是真的

从屁股往前拍

从屁股往前拍

前面往屁股拍

前面往屁股拍

右边的孔是假的封死的

右边的孔是假的封死的

楼主:
装机过程没有拍照,就弄些细部的吧

补丁

补丁

座舱前半部

座舱前半部

座舱后半部,电池是要摆在接收的位置,当然接收还没固定好

座舱后半部,电池是要摆在接收的位置,当然接收还没固定好

主副翼两个舵机都要延长线,却没有走线的地方,前后舱是封死的,只好从涵道的上盖傍边偷跑出来,还是我经验 ...

主副翼两个舵机都要延长线,却没有走线的地方,前后舱是封死的,只好从涵道的上盖傍边偷跑出来,还是我经验 ...

两个黑洞就是原本用来连接的橡皮管钻出来的孔,不知道是不是要我穿鱼线绑起来

两个黑洞就是原本用来连接的橡皮管钻出来的孔,不知道是不是要我穿鱼线绑起来

网友:
这机对动力要求比较高,一定要4S电,但飞起来后很稳的

网友:
比较难飞吧,速度太快啊。

楼主:
是用 14.8V的电池没错的

网友:
这飞机能不能垂直起降啊??哈哈~~~真漂亮~

网友:
这机速度一定不快,是函道机中的慢速机

网友:
谢谢楼主,对这飞机好奇了很久,纵总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一床的鸡鸡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机?多少KV?

网友:
我以为鹕式飞机上什么   原来是鹞式。冠丽的飞机。

楼主:
 打错了,70.3200.50A.14.8V

网友:
楼主,请问,F4鬼怪的座舱盖有单独卖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卖飞机的,前两天试机把F4的电调给烧了,竟然没地方取出来,买的整机就是麻烦